LM5022隔离电源运行一会就会烧MOS

楼主(2020-04-08):
也有可能是MOS管耐压不够。输入电压24V,转5V,接水泥电阻功率2A,开始输出电压正常,等一会温度就会升高NMOS就烧掉了。

网友A:
上驱动波形吧  你这驱动没做处理 估计Vgs Vds尖峰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驱动波形吧  你这驱动没做处理 估计Vgs Vds尖峰很大

TI官方出了N个开发板,驱动那里都是直连,我是把那个0R改成10R,只不过官方用的MOS都是100V/150V,冗余很大

网友:
变压器有没有发烫?有一种烧MOS管原因是因为变压器效率低了发烫,电流变大,然后烧MOS

网友:
工作一会后,变压器热不热?
有无可能是变压器饱和了。

网友:
你用30cA钳位电压太高了,MOS耐压只有60V是吧?24V+30多V基本没余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TI官方出了N个开发板,驱动那里都是直连,我是把那个0R改成10R,只不过官方用的MOS都是100V/150V,冗余很 ...

demo虽然是直连的 但你layout和变压器跟人家又不一样 还是抓波形上来看看吧

网友:
感觉吸收部分d7,d8方向反了没起作用

网友B:
您是不是图错了,FB怎么接地了(最大占空比输出),comp接电压输出反馈,(还有反馈加了光耦相当于反向了)

网友:
9楼说得对,fb对地短路,这电源没有反馈肯定烧管,正常应该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是不是图错了,FB怎么接地了(最大占空比输出),comp接电压输出反馈,(还有反馈加了光耦相当于反向了) ...

这个是官方给的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驱动波形吧  你这驱动没做处理 估计Vgs Vds尖峰很大

占空比比较低得波形,我设置得频率是300多K,频率没有问题,波形高电平7V左右,跟手册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官方给的参考

我明白了,根本没用FB,用COMP反馈跨过FB了
你用的SOP8封装的MOS管?是不是本身功率就不够;手册数据是理想状态,散热非常好的情况下。

网友C:
改下吸收二极管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下吸收二极管方向

肖特基跟稳压/TVS换个方向应该不影响吧,POE的钳压跟TI的参考是呼唤位置。我把负载调整为1A,比较稳定,但是已经有点热了,NMOS的D极峰值电流都到60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明白了,根本没用FB,用COMP反馈跨过FB了
你用的SOP8封装的MOS管?是不是本身功率就不够;手册数据是理 ...

目前感觉效率有点低,5V/1A就有点热了

网友D:
右上角的稳压管是什么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右上角的稳压管是什么参数?

5V的,,

网友D:
去掉吧,否则怎么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掉吧,否则怎么反馈?

图还是以前的图,没动,目前先挂2A负载跑一下。测试从100k到500K,效率一直不怎么变,76--78的样子。

网友:
效率和变压器参数有关100K到500K在同一数量级,效率不会有多少变化

网友E:
实际经验,你量一下场效管的栅极电压,90%是非常低。使得场效应管工作在线性区,内阻很大。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际经验,你量一下场效管的栅极电压,90%是非常低。使得场效应管工作在线性区,内阻很大。烧了。 ...

栅极电压跟手册差不多--7V左右,第一个图是变压器输出的电压波形,看着工作在DCM模式,频率设置和变压器电感匹配不是太好。
跑了半个小时量一下MOS上的温度超过90度,估计之前烧的都是超过结温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