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goodsync使用方法问题

楼主(2020-04-08):
最近开始用goodsync做家里电脑和公司电脑工作文件在移动硬盘上备份,感觉挺好用,特别是他的同步功能。
使用时发现一个问题:
在执行同步时,如果电脑文件夹内容比移动硬盘内容新,分析完文件后会提示“右侧”变化;
反过来则会提示“左侧”变化。
如果移动硬盘和电脑硬盘在同一个分析任务中均有数据变化,就会同时提示左侧和右侧变化。
这种情况我试了一下,点击同步,软件自动把发生变化的 最新修改日期的文件同步到对端了(左侧和右侧都执行完成)
目前这个功能是我想要的。
如果出现一个情况:其中一个同步方向不是我需要的(可能有个文件修改错了,我想把这一个文件的同步动作排除掉,不能覆盖掉我需要的原始文件),我试了下,没找到排除同步某个或某些文件的功能(如果这些文件都在同步任务里时候),不管怎么选他都会用新文件覆盖旧文件。
不知这样操作应该如何处理?

另外,如果家里电脑和公司电脑都有一个文件夹A位于E盘,这个文件夹需要在两个电脑里交互同步,而我已经对家里电脑和公司电脑E盘分别做了全盘的同步备份(备份到同一个移动硬盘两个不同的文件夹,两个E盘大部分内容不同)这样一般有什么好的策略对文件夹A做交互备份?

网友A:
lz,同步最好用svn来保证。否则如果你两台电脑时间不同步就杯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同步最好用svn来保证。否则如果你两台电脑时间不同步就杯具了。

SVN我只在公司文档管理系统用过,自己没专门搭过服务器。
文件一般两三天同步一次。

网友B:
鼠标点选你需要更改的方向或中间小圆圈不做复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鼠标点选你需要更改的方向或中间小圆圈不做复制。

谢谢,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鼠标点选你需要更改的方向或中间小圆圈不做复制。

我也谢谢,刚刚下载使用,也想到这个问题

网友(2023-08-10):
请教在使用过程中同步到onedrive,分析非常慢是啥问题啊?我用onedrive客户端分析就很快

网友:
我自己搭了一个黑群晖 drive同步很爽,当然你得有公网IP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