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隔离dcdc可调电源方案

楼主(2020-04-08):
目前想做一个隔离可调的dcdc
输入24V,输出5-10v可调,最大电流3A,目前能想到的是SG3525+mos推挽,然后输出加光耦进行闭环控制,但是可调压没想到好的方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案推荐。

网友A:
这个参数3844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参数3844足够了

有没有类似的电路图可以参考的  看了很多都是220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参数3844足够了

r如果输入50V输出2-48V可调呢?5A;直接一级能出来吗?还是分两级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类似的电路图可以参考的  看了很多都是220V的

https://wenku.baidu.com/view/8c365554bb4cf7ec4afed093.html 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enku.baidu.com/view/8c365554bb4cf7ec4afed093.html 很多啊

这个我知道,问题是如何实现可控的调压

网友B:
靠百度文库,能做成功电源我就佩服你。
变压器怎么设计搞懂了吗? 电路工作在CCM,DCM 还是BCM模式?反馈用什么环路补偿方式搞明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靠百度文库,能做成功电源我就佩服你。
变压器怎么设计搞懂了吗? 电路工作在CCM,DCM 还是BCM模式?反馈用 ...

做过非隔离的  隔离的还真没做过  开环的倒是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