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一从的IIC是否有必要用开漏口

楼主(2020-04-08):
最近有个项目需要用到Eeprom,但是所选芯片没有IIC接口,开漏输出也只有debug口才有。
一般来说,多个设备连接,才会有冲突使用线与逻辑进行冲突避免。单主单从,应该是不需要;

但是分析会存在一个间隙时间,也就是主设备发出数据后,还没切换为输入模式,这个时候主设备推挽输出高,从设备拉地,会有瞬间短路情况存在。
实际实现没有试过,会不会有问题,不知道哪位坛友有尝试过推挽的iic没

网友:
SCL可以推挽,SDA如何推挽?发送了还要读ACK呢

网友:
没那么脆弱。我为了保证时序,scl拉低准备输入时每个bit都会强制高一下,以确保总线状态正常,因为示波器发现过如果单纯靠上拉电阻去拉如果负载很重(比如挂了多个设备,且为了抗干扰给ic输入接了10nf滤波电容),在电平切换时有可能出现台阶,造成device认为stop了。

网友:
建议还是依照手册上的规范与建议去做较佳,照原厂手册去用若出了问题可以找原厂,相反的就得自行处理了。

网友A:
驱动eprom , scl 推挽输出, sda要设置输入和输出状态. 注意切换输入输出时机, 就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eprom , scl 推挽输出, sda要设置输入和输出状态. 注意切换输入输出时机, 就没什么问题,   ...

我说的那个切换间隙,会不会存在问题。虽然就短路一小会儿,但是可能会影响寿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那个切换间隙,会不会存在问题。虽然就短路一小会儿,但是可能会影响寿命吧 ...

eerpom iic接口时开漏的, 没有高电平驱动能力, 你的scl拉低之后,操作sda的输入/输出,没有问题,

网友:
類似 3 線 SPI(SDI 和 SDO 共用一根線),有小概率衝突可能性,所以 CPU 和 設備之間 要串電阻,二十幾歐到四五百歐。

网友:
必须啊,不然ACK冲突!

网友:
如果MCU的IO可以配成推挽输出和浮空(或上拉)输入模式,就能当开漏的用了

目前绝大多数MCU应该都可以

网友B:
I2C接口总是在SCL的上升沿读取SDA,在SCL的下降沿写入SDA。
原则上是可以的:只要在接收从机数据和应答之前把SDA切换为输入,在从机释放SDA线之后再切换为驱动输出。
准确来说应该在SCL第8个时钟下降沿之前,在第9个时钟下降沿之后。
不过,如果对I2C总线不够了解,不建议尝试。

网友C:
我只想说一句,SDA 既是输入,也是输出,其余自己考虑,不要问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想说一句,SDA 既是输入,也是输出,其余自己考虑,不要问我。

这不是没办法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I2C接口总是在SCL的上升沿读取SDA,在SCL的下降沿写入SDA。
原则上是可以的:只要在接收从机数据和应答之前 ...

那就是可以使用,只是得把时序整好

网友:
不用开漏可以的,只要注意切换SDA输入输出

网友:
不需要开漏也可以的,只要是个io就行。

输出低电平:输出0->方向改为输出
输出高电平:方向改为输入
i2c是线与结构,原装上任何设备都不能输出驱动,高电平是上拉电阻来保证的。包括scl。
总线加上拉。这样无论如何都不会有io竞争关系。像11楼的数据明显看到有电平不高不低的竞争现象,是程序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