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计划什么时候开始可以贴隔离电源DCDC和咪头呢

楼主(2020-04-08):
最近需要用到C30338        B0505XT-1WR3和C233993        全指向咪头。不知道嘉立创是否有计划在下一代SMT中加入呢?
另外请教一下这2类元件是什么特殊原因工艺没办法和其他元件一样去贴吗

网友A:
这种"咪头",不是SMD类元器件,  没办法简单的上机的.

其他标准SMD类元器件, 只要样品工艺符合的, 可以这里添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咪头",不是SMD类元器件,  没办法简单的上机的.

是的,那这种咪头一般怎样焊接呢?手工焊接有方法吗?
另外DCDC的隔离电源模块有计划上SMD吗?比如 B0505XT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那这种咪头一般怎样焊接呢?手工焊接有方法吗?
另外DCDC的隔离电源模块有计划上SMD吗?比如 B050 ...

用直插版不就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那这种咪头一般怎样焊接呢?手工焊接有方法吗?
另外DCDC的隔离电源模块有计划上SMD吗?比如 B050 ...

上了估计也舍不得贴

网友:
DCDC那么多,很常用的型号才考虑吧?麦头那么小众就更不用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