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中小风扇的三根线工作,第三根线起什么作用??

楼主(2020-04-08):
下图中小风扇的三根线工作,一根是正极,一根负极,第三根线起什么作用??第三根线不接能用吗??

网友:
十万个为什么

网友A:
LZ确定图片上这个风扇一根是正极一根是负极?
我怎么看像三相无刷。

网友B:
好像是用来调速的

网友C:
一般电脑4线风扇是:GND, VCC, 转速输出, PWM输入
一般电脑3线风扇是:GND, VCC, 转速输出

一般电脑风扇不是三相无刷电机

但楼主这个图是不带驱动的三相无刷电机,三根线是U相V相W相,不存在什么正负极,任意线直接接直流电源会烧,需接无感无刷电机驱动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电脑4线风扇是:GND, VCC, 转速输出, PWM输入
一般电脑3线风扇是:GND, VCC, 转速输出

这本身就是一个风扇,加上驱动芯片可以转,无需电机的,Y型绕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用来调速的

有这种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确定图片上这个风扇一根是正极一根是负极?
我怎么看像三相无刷。

电动口罩上使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动口罩上使用的,

用途与电机种类无关。
而且你都知道需要驱动芯片,还知道驱动形式,去看驱动芯片手册就行了。

网友:
  万用表,量一下内阻,列出来

网友D:
这是无刷电机就是三根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途与电机种类无关。
而且你都知道需要驱动芯片,还知道驱动形式,去看驱动芯片手册就行了。 ...

楼主可能是不是干技术的,看上面的话他好像认为风扇是不需要电机风扇是自己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能是不是干技术的,看上面的话他好像认为风扇是不需要电机风扇是自己转的 ...

这是三相无刷直流电机,外面风轮就是风扇,电机和风扇一体的,谢谢,查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无刷电机就是三根线

这是三相无刷直流电机,外面风轮就是风扇,电机和风扇一体的

网友:
测速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能是不是干技术的,看上面的话他好像认为风扇是不需要电机风扇是自己转的 ...

唉,20年前我还纳闷风扇抠掉电路板给直流怎么就不动弹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唉,20年前我还纳闷风扇抠掉电路板给直流怎么就不动弹了

没错

现在20年过去了,您已经在FPGA领域成神了

我也曾经把大拇指插进台灯灯座感受神奇力量呢

所以我们一定要理解论坛里的新人,而且每一代都会学的比之前快

网友:
请问这种风扇哪里有卖?

网友F:
找两个废硬盘很容易就能拆到这种电机

网友G:
无刷电机啊,楼主还能看出正负,真的牛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找两个废硬盘很容易就能拆到这种电机

我看硬盘主轴好像是4跟线?

网友:
引用 网友G:
无刷电机啊,楼主还能看出正负,真的牛

LZ说的正,负极可能不是图中的三根线,因为小功率的无刷马达驱动直接做在马达上,引出的三条线就是供电的正、负极和PWM线。

网友I:
楼主,这是接三相380的,你试试。

网友:
狗头怎么没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楼主,这是接三相380的,你试试。

接三相380V转速是不是可以直接升天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我看硬盘主轴好像是4跟线?

是Y形连接,把中心点也引出来了。
我用DRV11873驱动过, 转得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接三相380V转速是不是可以直接升天

最早的硬盘就是接三相交流的,不过美国应该没有380V, 大概是208V吧

这么大个,容量就5M

网友L:
引用 网友I:
楼主,这是接三相380的,你试试。

期待楼主试了告诉我们结果

网友M:
引用 网友C:
没错

现在20年过去了,您已经在FPGA领域成神了

我也曾经把大拇指插进台灯灯座感受神奇力量呢,这可真是一大股洪荒之力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我也曾经把大拇指插进台灯灯座感受神奇力量呢,这可真是一大股洪荒之力啊, ...

把鸡鸡插进去估计更强大

网友:
一会说正负极,一会说驱动芯片,问个问题能把话说清楚不?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也曾经把大拇指插进台灯灯座感受神奇力量呢,这可真是一大股洪荒之力啊, ...

是的呢,当场就质疑灯泡的效率了,这么强大的力量不该只有这点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把鸡鸡插进去估计更强大

不行,当时还太小,跟E27还不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这是接三相380的,你试试。

380还是不要轻易开玩笑的好…380是真不能瞎玩的…
你狗头保命表情放在同一楼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是Y形连接,把中心点也引出来了。
我用DRV11873驱动过, 转得很好~

DRV11873看起来挺适合楼主图上这个的,之前用过TB6588,比DRV11873贵

楼主:
引用 网友K:
是Y形连接,把中心点也引出来了。
我用DRV11873驱动过, 转得很好~

专家,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期待楼主试了告诉我们结果

哪凉快去哪,别在这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期待楼主试了告诉我们结果

干过类似的事,小学时学了电磁铁。后来废电器上拆了一个线圈,用电池感觉磁力太小,就试了220v。当时在学校教室试的,线圈直接冒烟了着火了,吓死了当时

网友:
这个不带控制板子把,是bldc所以三根线

网友:
也有可能是FG线,转速信号输出,而且部分是开漏输出,需要外接上拉,有方波信号,周期跟转速成正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