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复杂的波形(有图片),如何滤波?需要稳定的波形

楼主(2020-04-08):
      请各位坛友,帮忙想想,怎么处理复杂的波形,我只想到使用滤波器,但是也没有实现。

      接收到一个复杂的波形(是在一个磁铁上绕制线圈,电磁感应获得的)得到的波形是有规律的,想通过滤波的方式,得到稳定的波形。
目的是,经过滤波获得稳定波形后,通过ADC,得到幅值变化。最终,判断有没有东西,让磁铁中的电压波形产生变化。
      目前通过示波器获取到下面的波形,也可以从示波器上看出,有铁板在附近会导致磁铁上的线圈得到的电压产生幅值变化。

楼主:
这个能叫正玄波上,是大哥带着一群小崽子么,大哥是20KHz,小弟都是MHz。

网友A:
用频谱仪看清楚频率成分,然后设置低通或高通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频谱仪看清楚频率成分,然后设置低通或高通滤波器。

目前只有示波器,而且我只想要频率在20KHz+1KHz的信号,是否就可以直接用滤波器就可以了?

网友B:
既然频率固定,有用的信号是幅值变化,那么大概不需要担心滤波器导致信号幅值减小,正常滤波器就行,因为它是固定的,看结果的幅值变化应该就可以了

不过如果高频部分也是没什么变化的+有用信号变化很明显的话,直接看一段时间内的最大值最小值估计也可以

网友C:
数字滤波,找个MATLAB的FDATOOL生成一下就OK了。

网友D:
教科書式的問題.
用低通濾波器來做.
硬件上做就是調整容阻,設計截止頻率,連著信號放大一起做.
軟件上做就是放大信號後採集,再數字低通濾波器.
如果抑制效果不顯著,可以用二次濾波器來做,也有相應的硬件軟件.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目前只有示波器,而且我只想要频率在20KHz+1KHz的信号,是否就可以直接用滤波器就可以了? ...

能否分享波形数据,使用butterworth 试试

网友F:
可以试试用带通或者低通滤波器

网友G:
fft,直接可以获得20KHz+1KHz的最高点,但是是软件,不是硬件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频率固定,有用的信号是幅值变化,那么大概不需要担心滤波器导致信号幅值减小,正常滤波器就行,因为它 ...

   目前的思路是,采集几十次数据求平均值,然后比较前后两次平均值的大小,判断是否有变化。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办法,主要延迟不能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字滤波,找个MATLAB的FDATOOL生成一下就OK了。

不会用这么高达上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试试用带通或者低通滤波器

用的阻容带通滤波,效果是有,但还不是很理想,还有很多毛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教科書式的問題.
用低通濾波器來做.
硬件上做就是調整容阻,設計截止頻率,連著信號放大一起做.

用的就是阻容,效果一般,经过放大以后,是2V左右的正负信号,要转换成0—3.3V给单片机的ADC采集。正负2V的信号,还没有想好用什么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fft,直接可以获得20KHz+1KHz的最高点,但是是软件,不是硬件滤波器

STM32F103写FFT程序,还不会。用简单的ADC实现,更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否分享波形数据,使用butterworth 试试

我只保存了图片,下次我试一试保存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阻容带通滤波,效果是有,但还不是很理想,还有很多毛刺。

RC多搞几级试试。但是毛刺估计不好消,得用LC。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用这么高达上的工具。

能搞定就好。
现在工程师掌握一般的数字滤波器还是有必要的,也没有那么高大上。

网友H:
毛刺可能是测量线路感应到的,实际上毛刺已经被过滤了

不放心可以在电阻上串联磁珠,想要响应快,还是用RC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毛刺可能是测量线路感应到的,实际上毛刺已经被过滤了

不放心可以在电阻上串联磁珠,想要响应快,还是用RC ...

兄弟,串磁珠是毛用滴,算算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