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OM V2.6发布 解决了部分bug, 欢迎大家使用最新版本XCOM

楼主(2020-04-08):
正点原子 串口调试助手软件XCOM V2.5发布了,欢迎各位网友下载使用

更新记录:
V2.6 20200518
1, 修改了软件更新错误提醒的bug
2, 修改了换行不准确的bug

更新记录:
V2.5 20200411
1, 解决了WIN10易崩溃的bug.
2, 解决了条目导出再导入出错的bug.
3, 解决文件传输时,删除文件发送无法重新启动的bug.
4, 新增支持暂停显示功能
5, 新增ASCII&HEX对比显示功能(颜色自定义设置,另外如果勾选16进制接收则只显示16进制,勾选 ascii和hex对比显示时不能勾选16进制显示)
6, 接收窗口增加支持右键复制功能
7, 修正串口名字显示不全/不正常的问题
8, 修正.csv导出/导入解析有问题的bug
9, 优化了断帧处理

下载地址: XCOM

网友:
来得非常及时,用了V2.3好久,各种不爽   试试这个V2.5

网友A:
提个小小的需求,能否显示的时候,16进制和ASCII模式共存?两者做两个显示窗口或者一个窗口里分行显示? 这样调试设备的时候就方便多了,有时候需要看hex有时候需要看ascii。 或者是16进制和ascii模式切换的时候不要把时间戳丢失。 不然一切换都堆一起就很难分辨每一条消息了。

网友:
开始试用!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还是会默默连网

网友:
更新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个小小的需求,能否显示的时候,16进制和ASCII模式共存?两者做两个显示窗口或者一个窗口里分行显示? 这 ...

我评估一下

网友:
感谢,更新版本

网友:
有新版本了。非常感谢。

网友:
一直在用

网友:
使用一下

网友:
GOOD,最近一直在用V2.3的,用2.5的试下

网友B:
每每下载文件遇到这种情况就比较烦。。  这是某压 压缩的格式吗? 还是我自己的rar问题?

网友:
xnet还更新不了,打开时间长了也容易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每下载文件遇到这种情况就比较烦。。  这是某压 压缩的格式吗? 还是我自己的rar问题? ...

是不是杀毒软件的问题?
是WIN7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评估一下

这个可以有哦,工程狮都是双脑模式,

网友:
非常不错,一直在使用,十分顺手

网友:
MSE报毒,直接删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提个小小的需求,能否显示的时候,16进制和ASCII模式共存?两者做两个显示窗口或者一个窗口里分行显示? 这 ...

原来我自己做的CAN工具有这样的显示.....

不过我的只能显示英文,

要是这个串口能显示中英文就厉害了

网友:
2.2用的总是死掉,现在中午有新版本了

网友:
我的电腦说有病毒,不能开!

网友:
Win10 系统自带杀毒认为是病毒

楼主:
加入信任列表吧, 我们的软件是没有病毒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杀毒软件的问题?
是WIN7么?

win7 64位

网友D:
感谢更新,报告下:
下拉显示了2个com4;实际设备管理器只有1个;对比野火com也只有1个com4; 另外波特率无法自定义,建议加上。
attach://508813.png

网友E:
这个串口显示是不是有些奇怪,对比SSCOM

网友:
晕,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我自己做的CAN工具有这样的显示.....

不过我的只能显示英文,

不是中英文,是中英文+16进制同时显示。这样方便比对协议,看数据传输的跟协议是否一致。

网友:
啥时能开源就好了 。编辑回复内容 》》原来异想天开了哦

网友:
原来如此;盗版壳报毒IntelliLock v.1.5
其次;取网站信息数次

这软件发展的偏向与商业化了

网友F:
WIN10自带杀软还有谷歌CHROME都报病毒直接给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更新,报告下:
下拉显示了2个com4;实际设备管理器只有1个;对比野火com也只有1个com4; 另外波特率无 ...

这个重复COM显示的问题, 我这里没有复现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串口显示是不是有些奇怪,对比SSCOM

名字显示我已经在改了, 马上就好

网友:
defender和Mse都报木马,直接杀掉了,不能运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F:
WIN10自带杀软还有谷歌CHROME都报病毒直接给杀了

临时解决报毒问题

XCOM V2.5.exe.zip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临时解决报毒问题

你这个也一样的报毒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临时解决报毒问题

这个可以用,不报毒了。不明白是什么原因造成病毒警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重复COM显示的问题, 我这里没有复现出来

这种问题我遇到过,主要原因好像是注册表里面的COM号是重复的。
其实也不能怪软件,感觉这种问题根本原因是系统,当然软件可以做一个重复判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也一样的报毒

看你装的是什么杀毒软件了
关键是你加壳报毒

你从拉取信息也是间接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可以用,不报毒了。不明白是什么原因造成病毒警报呢?

只是临时解决;找个合法签名,由于这个签名是过期的;所以部分杀毒不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个小小的需求,能否显示的时候,16进制和ASCII模式共存?两者做两个显示窗口或者一个窗口里分行显示? 这 ...

上下两行 最方便,  上面一行16进制, 下面一行ASCII.

网友:
win10  直接给杀掉了,报有病毒。

网友H:
可否加一个暂停显示的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每下载文件遇到这种情况就比较烦。。  这是某压 压缩的格式吗? 还是我自己的rar问题? ...

你的解压缩软件版本低了

网友:
显示:.net framework初始化错误

网友I:
报毒就不用了,感觉2.0最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否加一个暂停显示的选项?

关闭串口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I:
报毒就不用了,感觉2.0最稳定

添加到信任吧, 误报

网友:
引用 楼主:
添加到信任吧, 误报

不加壳不就行了;再说了,这个壳很容脱掉。

网友:
不行,比如调试时需要串口给板卡发送指令
但同时板卡也会从这个串口发送数据,数据量比较大,接收数据的窗口会一直滚动,影响感官

网友:
都2.5了吗,我还在用2.2的

网友:
希望能增加停止显示功能,只显示收发字节数即可,显示大量数据会卡。

楼主:
各位的问题都已经更新了

楼主:
新增功能包括:
4, 新增支持暂停显示功能
5, 新增ASCII&HEX对比显示功能(颜色自定义设置,另外如果勾选16进制接收则只显示16进制,勾选 ascii和hex对比显示时不能勾选16进制显示)
6, 接收窗口增加支持右键复制功能
7, 修正串口名字显示不全/不正常的问题
8, 修正.csv导出/导入解析有问题的bug
9, 优化了断帧处理

网友:
0411的新版本下载下来没有再报病毒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新增功能包括:
4, 新增支持暂停显示功能
5, 新增ASCII&HEX对比显示功能(颜色自定义设置,另外如果勾选16 ...

更新后的显示更异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更新后的显示更异类了

你的是什么串口芯片?
我这边用CH340没有问题

网友J:
希望增加一个功能,像sscom5一样,在接收区键入字符直接发送到串口。

网友K:
最近使用,发现一个不完美的地方,不能算Bug,就是数据帧分行,目前是卡的总时间,这样数据不一样多时,会慢慢的偏掉,丁丁的是卡的无数据空闲时间间隔,这个就非常好用,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最近使用,发现一个不完美的地方,不能算Bug,就是数据帧分行,目前是卡的总时间,这样数据不一样多时,会 ...

我们卡的是最后一个数据接收后,到下一个数据来之前的时间。
一但在这个时间内收到任何数据,计时器清零

楼主:
引用 网友J:
希望增加一个功能,像sscom5一样,在接收区键入字符直接发送到串口。

我们的是输入完,按ctrl+回车,启动发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卡的是最后一个数据接收后,到下一个数据来之前的时间。
一但在这个时间内收到任何数据,计时器清零 ...

丁丁的是你说的这种模式,XCOM我实际测出来的效果不像你说的这个样子。

补充:后面再测试发现比较准了,没有被乱分割了。

网友:
发现一个异常情况:波特率 921600,单片机实际发送的数据:55 97 02 2A 18 ,包间隔0.5S。以16进制显示接收显示正常,切换到ASCII显示接收后再选择以16进制显示接收显示时之前收到的数据包第二个字节不对。下面的数据就是实际接收到的数据,先以ASCII显示接收的,后面几包是切换到16进制显示接收的数据(97变成了3F).之前的2.2版本也是同样的现象
55 3F 02 2A 18 55 3F 02 2A 18 55 3F 02 2A 18 55 3F 02 2A 18 55 3F 02 2A 18 55 3F 02 2A 18 55 3F 02 2A 18 55 97 02 2A 18 55 97 02 2A 18 55 97 02 2A 18 55 97 02 2A 18 55 97 02 2A 18 55 97 02 2A 18

网友:
现在软件更新内容,勾选了忽略本版本,但是每次打开都会弹出。XCOM V2.5 系统WIN10

网友:
我今天也是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增功能包括:
4, 新增支持暂停显示功能
5, 新增ASCII&HEX对比显示功能(颜色自定义设置,另外如果勾选16 ...

谢谢原子兄,新增ASCII&HEX对比显示功能。太实用了。

网友(2020-05-08):
引用 网友J:
希望增加一个功能,像sscom5一样,在接收区键入字符直接发送到串口。

握爪,这个功能也很有用,特别是配合条码枪操作的时候

网友L:
比SSCOM好在哪里? SSCOM不香么  从未出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L:
比SSCOM好在哪里? SSCOM不香么  从未出过问题

sscom切换hex和ascii显示一个是不方便,另外一个是由于策略问题,会显示异常。

楼主:
2.6了....

网友(2020-07-17):
多条命令里面,能显示描述内容就更好了

网友(2021-07-09):
无法使用,一打开就出错,退回2.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