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GMII接口做线等长的一点疑惑!

楼主(2020-04-08):
第一次画网口,电路是开发板上的。
开发板上的GRMII接口线等长是从MCU到phy芯片附近的22R电阻就结束了,22R到phy的这一段没有控长度。
问一下大佬等长难道不是整个线的长度吗?还是说到22R就够了?

还有个问题是,RGMII接口中一共12根线需要做等长对吗!

网友A:
不等长照样工作,才125M,做等长的话,可以按收、发两组信号分别做等长

网友B:
rgmii的窗口最大3ns最小1ns,布线长度比较短的话就无所谓,通常不需要做等长,但是每组信号请控制在2cm以内,分别以txclk和rxclk为参考。

注意:如果你的线非常长(20cm甚至更长),此时信号就不保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gmii的窗口最大3ns最小1ns,布线长度比较短的话就无所谓,通常不需要做等长,但是每组信号请控制在2cm以内 ...

好的,这样的话我就放心了

网友:
整个线包括垮电阻的都算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等长照样工作,才125M,做等长的话,可以按收、发两组信号分别做等长

参考CLK做的等长吧,但是收发分开等长是对的

网友:
连电阻前后的都算上的,也就是整根线的长度。PHY芯片靠近主控一些

网友:
不是差分信号也需要考虑等长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gmii的窗口最大3ns最小1ns,布线长度比较短的话就无所谓,通常不需要做等长,但是每组信号请控制在2cm以内 ...

那请教老哥,此部分走线,阻抗重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请教老哥,此部分走线,阻抗重要吗?

非射频不用管。做好mdi等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rgmii的窗口最大3ns最小1ns,布线长度比较短的话就无所谓,通常不需要做等长,但是每组信号请控制在2cm以内 ...

请问这个窗口是怎么得来的?2cm是怎么算出来的?有没有参考资料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窗口是怎么得来的?2cm是怎么算出来的?有没有参考资料看看

FR4一般10cm=1ns。窗口自己看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B:
FR4一般10cm=1ns。窗口自己看手册。

1、窗口是不是这个图片里面的摆动时间。
2、假设PCB的的组内信号线长度为TXCLK为24CM,而数据线长为28CM,那么两者相差为4CM(4/10=0.4ns)。由于TXCLK的时钟信号周期为125Mhz,那么时钟周期为8ns。
由于时钟和信号时一起发出去的,那么到达终点是,两者相差为最大为3+0.4=3.4ns。这个时间窗口能够影响到数据的建立以及保持时间么?这是我的想法。你的这个每组信号控制在
2Cm以内,以及线长大于20CM,信号就不保证了,这2CM以及20CM这两个数据是怎么算出来的?请指教,谢谢!

网友(2020-12-09):
等长你不要太夸张问题不大的,不放心仿真看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