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Z2253电路里设计求指导

楼主(2020-04-08):
第一次使用该型号芯片第一次使用该型号芯片,电路设计参考手册,但是上电后没有电压输出。供电电压15V,芯片VCC输出5V,EN输入5V,PGOOD一直持续低电平,LX持续低电平,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电路设计参考手册,但是上电后没有电压输出。供电电压15V,芯片VCC输出5V,EN输入5V,PGOOD一直持续低电平,LX持续低电平,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先检查实物连接吧

网友A:
示波器看看是不是保护了吧。把电感换成4.7uh以上的,你电感貌似不行,太小了。把ss电容加大点,比如470nf再试试,带载启动的话ss不够也打不起来。

网友B:
4、5脚为啥接供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脚为啥接供电了

手册上说连在一起增加散热效果,实际上不能连在一起,我已经把线割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看看是不是保护了吧。把电感换成4.7uh以上的,你电感貌似不行,太小了。把ss电容加大点,比如470nf再 ...

增加电感量没有改变,SS电容增加到4.7uF,电压输出2秒后又断电了

网友C:
电感好像有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感好像有点小

电感量已经增加到4UH了,没有解决问题,只是改变SS端电容,输出电压会增加。可能还是电路哪里不对,使能和VCC管脚电压都正常

网友:
NC就不要接了,万一是厂家调试的

网友D:
示波器看看LX在上电的时候有没有动弹
话说这颗芯片多少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看看LX在上电的时候有没有动弹
话说这颗芯片多少钱啊?

上电初始有一段波形很短,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断电后立马通电什么现象都没有。增加SS管脚电容值LX波形持续时间就会增加,我猜想是保护了

网友:
你用的是啥电感,要用大个的功率电感

网友:
输出滤波电容用的陶瓷的吧,增加一个钽电容或铝解试试,陶瓷电容储能效果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电初始有一段波形很短,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断电后立马通电什么现象都没有。增加SS管脚电容值LX波形持 ...

估计电感饱和了

网友:
上规格书吧。想看一下21脚VCC,我感觉这个不用外接5V的吧。可能是内部的LDO输出的。你去了这个电试试

网友(2020-10-21):
又是阑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