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方方的芯片是什么功能

楼主(2020-04-08):
下图方方的这个芯片,感觉像是接口保护的,但是接口保护不是已经有ESD器件了吗
网上也查不到什么资料,请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芯片,非常感谢

网友:
那个多脚的是LVDS切换芯片?  大概什么价位?

可能要用到,关注下

网友:
看Logo好像是君耀

网友A:
浪涌抑制芯片,浪涌抑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浪涌抑制芯片,浪涌抑制器

esd器件不能防浪涌吗?

网友:
那个v05应该是srv05的tvs,方片子是Bourns的TBU,具体型号可以去官网看看。

网友:
好像是p40-g240

网友B:
引用 楼主:
esd器件不能防浪涌吗?

TBU (场效管触发器)是基于MOSFET的过流保护器件,与TVS配合使用。
esd器件是过压后导通,将电流泻放到地。
TBU是过流后切断,浪涌过后能自动恢复,串联在信号线中。功能上类似于PPTC自恢复保险丝,只是速度要快的多,是高档货。

网友:
高档货,看板子也很高级

网友:
涨姿势了,这个高级设备啊~~

网友:
长姿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BU (场效管触发器)是基于MOSFET的过流保护器件,与TVS配合使用。
esd器件是过压后导通,将电流泻放到 ...

长知识了,感谢您的分享

网友:
长知识了
“TBU是过流后切断,浪涌过后能自动恢复,串联在信号线中。”

网友:
用不起系列

网友:
这玩意好像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