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模一样的代码,新建工程编译就无法运行

楼主(2020-04-08):
刚接触单片机,买了块开发版,打算跑个简单的点亮LED。
新建了一个工程,下面的源文件直接COPY的开发板例程,编译后下载,结果完全没反应。
直接打开例程,下载后可以点亮。
已经对比了Options for Target下的所有配置,均保持一致。
用的是STM32F407的片子,请问各位大神,还有什么可能原因导致这种现象吗?

网友A:
查看一下Options里面 c/ c++ 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一下Options里面 c/ c++ 的配置

嗯,我看了一下,确实是空的,可是例程里这一栏也是空的,会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一下Options里面 c/ c++ 的配置

请问,除了Project -> options for target里会定义这些外,还有什么地方可以配置吗?因为Options里的所有配置我都一一确认了,一模一样。

网友:
用对比软件直接对比两个工程

网友:
你以为的一模一样,并不一定真的是一模一样,既然运行结果不一致,就一定有地方不同。
你可以用beyond compare进行文件夹对比,就可以迅速发现到底是什么地方不一致导致的结果不同。

楼主:
楼上各位说的方式我都一一确认了,所有配置都相同,这是和他们技术的对话,他们也只是让我用串口下载试试,但我觉得不对。现在的问题只能出在我自己的工程上ᕙ(⇀‸↼‵‵)ᕗ

网友:
是不是软件下载完了有没有复位一下,不复位也是不能运行的吧!
keil可以配置下载完了之后reset,没有配置就没有

网友:
两个文件工程下所有文件比较下 简单暴力 就能发现到底一样还是不一样

至于发现不一样后怎么弄 那就是后话了

网友:
如果代码完全相同的话那就是工程设置上有不同的地方了

网友:
按你的描述,新创建的工程也就是配置的差异了

看属性每个标签都自己对下(可能的变动有器件型号,宏定义,路径,烧写器,地址)

网友:
工程路径不能有中文,最好是英文目录

网友:
options中的子对话框是否一致?

网友:
新手建议直接上HAL库,用cubemx自动生成初始化代码,这样可以加快你的上手速度。

网友:
不要天真的自己新建工程,把自己的代码直接拷贝到成熟的工程中去运行就行了

网友:
把工程放上来看看,是不是忘记添加.S文件了

网友B:
不要着急

新建工程也是学习单片机的一部分

这次调试成功后   以后就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可以把两个工程打包发上来,让大家帮你查一下

网友:
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哈哈。 beyondcompare试试工程文件夹比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着急

新建工程也是学习单片机的一部分

多谢鼓励

楼主:
各位好,多谢大家的热情帮助,目前问题已经找到,两个,见下图。第二个其实没关系,大不了多按一次reset。
不好意思,之前还一直说自己的配置一模一样,今天仔细比对,发现,还是有小细节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