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输入输出轨到轨运放芯片

楼主(2020-04-08):
设计需要将一个0-5V的电压通过电压跟随器输出去,系统只有5V供电。所以想到的就是轨到轨运放设计一个电压跟随器,选了个TLV9002,但是实测发现输入0V的时候,电压输出侧0.05V,输入5V的时候,输出测4.4左右,有个0.6的差值,离理想的有点远,也该不知道是自己设计不对还是咋的。求推荐一款便宜能忙住要求的芯片。

网友:
建议楼主了解一下运放的Vio和输出驱动能力

网友A:
LMV358
我看论坛里多数也是推荐这颗

网友:
5V以下的我喜欢用TLV2316,12V的我喜欢用OPA2188

网友:
鬼子鬼的运放蛮多  楼主需要结合产品定位来选择  运放这玩意  参数\价格相差老大了

网友:
mcp6002,便宜好用

网友B:
mcp6002呗,便宜量又足。精度要求高的话用max44248。要求再高的话,加个max232,用它的电荷泵,正负供电轨都有了。

---------更正,max44248输入不能到正电源轨。

网友:
mcp6002用过 还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MV358
我看论坛里多数也是推荐这颗

LMV358非常坑,写的是轨到轨,但是仅仅限于输出,其输入范围很有限,最高好像只有2V

网友:
感觉电荷泵是个更现实的解决方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mcp6002呗,便宜量又足。精度要求高的话用max44248。要求再高的话,加个max232,用它的电荷泵,正负供电轨 ...

max232的电荷泵正负供电,蛮新颖的用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max232的电荷泵正负供电,蛮新颖的用法

哪有,至少十几年前就有人这么玩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mcp6002呗,便宜量又足。精度要求高的话用max44248。要求再高的话,加个max232,用它的电荷泵,正负供电轨 ...

232的用法能不能再具体一点,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232的用法能不能再具体一点,谢谢啦

如果单片机恰好有一个空闲的可以输出PWM的端口,直接搭一个电荷泵就可以了

网友:
MCP6002  便宜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232的用法能不能再具体一点,谢谢啦

看datasheet呗。。。

网友:
一直用的AD8629,参数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LMV358非常坑,写的是轨到轨,但是仅仅限于输出,其输入范围很有限,最高好像只有2V ...

TI的LMV358是只是RRO
但是国产有的LMV358是坐到了RRIO

网友:
引用 网友E:
232的用法能不能再具体一点,谢谢啦

实在不会上网搜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