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家编程中“数据结构”用的多吗?

楼主(2020-04-09):
对于咱们电子工程师而言,可能大部分时间都在搞嵌入式、上位机编程,

一般在哪些具体场合会用到数据结构呢?

网友:
程序小……用不着……等你程序稍微大起来!瞬间觉得……我勒个去

网友:
不用数据结构,程序不一定会出错,有可能大项目复杂程序(代码至少3000+行)也能跑起来,但可维护性,可扩展性会出很大问题。
会用数据结构,程序小概率能出错。就算代码量达到100k+行也一样稳定好维护。

越是基础的学科就越是重要,但国内号称的嵌入式系统工程师大都缺这四块知识:面向对象、编译原理、数据结构、操作系统,因此按照美国这边的标准,只能叫做电子工程师。

网友:
用了会比较好操作,否则有些函数可以瘦身

网友:
单片机这种可以用也可以不用,毕竟代码量小。代码量大了就不一样了。

网友:
简单控制类的项目用的不多,涉及到界面菜单用的就多了

网友:
用的fifo    主要用途是解耦分层

网友:
”数据结构“没有你们想象中的那么高大上和神秘,”数据结构“就是数据的组织与操作方式,结构体的使用就是”数据结构“的一种,循环队列也是”数据结构“的一种。谁的程序中会不使用这些东西?

网友:
基本上把同一个文件或模块同一类数据打包成一个结构用,尽量不用单独变量,只有临时变量才单独定义

网友:
解决问题为主吧!编程不可能不接触数据结构,像菜单啥的,也是属于日用而不知。再说,就算精通数据结构,面对实际工程问题,它也给不出现成答案吧!我是指一般的电机驱动的控制算法。

网友:
思维还是重要的

网友:
第一眼看成“结构体”了,这个问题稍微想了想,用的还是比较少,上学时把队列、链表、树等玩的很溜,工作以后都是单片机编程,变量都是静态的,很少再用动态存储管理了,不过像楼上提的,如果要实现菜单一类的程序,静态树是避免不了的

网友:
数据结构很重要,也算是基础吧。尽管这方面我比较弱。

网友:
做菜单界面的时候,这是必须的吧?

网友:
做菜单,文件系统会用到链表; 做通讯用到队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