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原理图正常,导入pcb后布线白色辅助飞线不消失

楼主(2020-04-09):
我刚安装的ad18,原理图导入pcb后,自动布线,白色飞线完全消失,手动删除重新布的线,飞线依然存在,这是为什么?

楼主:
我发现只要是我手动布线的,都有白线,换了ad09依然存在这个情况

楼主:
原理图没有错,但是导入pcb后画线是绿色的

楼主:
我发现我这个pcb和原理图没有关系,原理图中没有电气连接的点pcb也能连

网友A:
你要用 交互式布线啊,,,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作为10年不用AD的人,也是纳闷了好大一会,才搞明白的。

网友B:
有白线是自动布线没有删除干净,就手工布线,
原理图引脚映射到封装引脚有误,所以连接就乱了(原理图中L1有8个脚,而封装只有6个脚)

网友C:
你放的不是走线的铜线,而是图形直线,没有电器特性,放线用"PT"键,或选互交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放的不是走线的铜线,而是图形直线,没有电器特性,放线用"PT"键,或选互交布线 ...

这样呀,太谢谢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白线是自动布线没有删除干净,就手工布线,
原理图引脚映射到封装引脚有误,所以连接就乱了(原理图中L1 ...

6个脚是我在测试是不是焊盘的问题的时候换掉的,我把sop8换成了sop6做测试,不好意思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用 交互式布线啊,,,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作为10年不用AD的人,也是纳闷了好大一会,才搞明白的。{:smi ...

谢谢,问题解决了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交互式布线的问题,我放置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