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下,戴尔U2417H和U2419HS这两款显示器该怎么选?

楼主(2020-04-09):
https://item.jd.com/2316993.html#none
https://item.jd.com/100002851960.html

有比较过或者两种都买过的网友说一下。
看参数基本差不多,
看支架,貌似新款的还缩水了,
一般来说新款出来,老款就该下架了,但这个新款已经出来一年了,老款销量还是很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现在应该27寸起.........

网友:
上气弹簧支架,不用纠结原配的支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应该27寸起.........

27寸2560*1440吗? ppi是108.8

要放大125%吗?

正常23.8寸的1920*1080的ppi是92.5的样子。

不放大的话,正常距离看,字体偏小,如果放大,截图模糊。
所以我还是在看1920*1080 24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27寸2560*1440吗? ppi是108.8

要放大125%吗?

27的2560x1440还好了,看个人喜好,我现在用的主力是13.5寸2160x1440,主要是能看的区域更大,写代码更省事。前者工作距离是60cm左右,后者是50cm左右(看时间长了确实会有点累)。

网友:
除了支架好;其它没优势。
现在买显示器推荐32寸。

网友B:
引用 楼主:
27寸2560*1440吗? ppi是108.8

要放大125%吗?

1080p的现在专业软件都有点不够用了
要是我的话直接上4K

话说我用14寸 1080都觉得分辨率还可以再高一点
我的22寸外接显示器只有1080我觉得太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80p的现在专业软件都有点不够用了
要是我的话直接上4K

你的14寸1080,是100%显示还是放大125%/150%显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14寸1080,是100%显示还是放大125%/150%显示?

我都认为分辨率还可以再高一点自然是100%

不过这个是小马过河,各人各异

还是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肯定是分辨率越高越好,嫌字小了可以125%,反过来不能75%不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14寸1080,是100%显示还是放大125%/150%显示?

14寸 1080P 125放大感觉不爽,有的软件跑外面去了,早知道买2K屏的笔记本

网友:
我选了2417,就因为2417比2419便宜点。

网友C:
现在怎么还买24寸的,27寸起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怎么还买24寸的,27寸起步啊

27寸价格贵啊 翻倍了。

网友D:
上34寸,曲面,我看了好久了,三星的一直不除价再加上现在DELL的U2410也用得好好的,不算刚需。
U2410用了多少年了?11年到现在,马上10年了,哈哈!感觉还可以用10年都不会坏,CCFL背光的,至少没看到明显的老化。

网友:
16:9的上27 16:10上24寸,  23.8 16:9 24 16:10 都在用感觉23.8的偏小 16:10的面积够但颗粒感又大了点下一台换4K的。

网友:
在用dell p2719H 1080P的,点距还行 ,27的不敢上2K,因为点距比24的1080p还小。只有32的2k同24的1080点距差不多,但是32的2k非曲面极少。

网友:
我也是2417

网友:
上2720Q啊,2k屏没啥意义

网友E:
我都是用二手的DELL 2410,才300RMB。

网友:
dell商用显示器公司好几台一直都很稳定

网友F:
我在犹豫优派的 VX2780-4K-HD-2 感觉这个性价比挺高。
请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34寸,曲面,我看了好久了,三星的一直不除价再加上现在DELL的U2410也用得好好的,不算刚需。
U2410用了 ...

我的U2311已经感觉灯管老化,颜色不行了,还是得上新的 ,18年买了LG的IPS屏,感觉比戴尔那个好多了

网友G(2020-07-05):
引用 网友E:
我都是用二手的DELL 2410,才300RMB。

在哪淘的?求链接。

网友:
主要不是分辨率多少,设置放大dpi反而效果奇差。最好还是dpi不要放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在犹豫优派的 VX2780-4K-HD-2 感觉这个性价比挺高。
请大家给点意见!

我也看了 优派的,感觉vx27的样子和 dell的差不多,但价格便宜有一半,不知道屏幕如何,有了解优派的吗

网友:
U2417H买了n个了,挺好用的,hs没用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在哪淘的?求链接。

没有了,卖家是个人用户,只有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了,卖家是个人用户,只有一台。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