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附图丝印为4TP的芯片具体型号是什么?

楼主(2020-04-09):
一款板子坏了,这里人多,看看有谁知图中FPGA输入部分的芯片,丝印4TP的芯片的具体型号是什么。看走线好像是差分走线。

网友:
应该是打磨了,然后自己印的字吧,封装像东芝的光耦

网友:
没有标志,大概是国产的tvs阵列,没有电源,做差分线防浪涌的。直接用bv03c或者udd32c03l01这样的双向低电容tvs就可以了。

网友:
ESD元件,拆了也能用,你找到PIN腳一樣的就可以,不需要找同型號。

楼主:
根据上面的建议!由于水平太菜,费力九牛二虎之力,把不知名的芯片吹下来,板子神奇般的功能恢复正常。谢谢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