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电池包的方案?

楼主(2020-04-09):
建议 STM8 + TI BQ76940003 如果在乎成本 可以考虑凹凸的AFE,感觉被动均衡和主动均衡就是个噱头,意义不大。
如果想再炫点,可以考虑把stm8 换成蓝牙的SOC。

只能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个型号,自己的实操水平不够,看有客户这么做的。

网友A:
如果要搞我可以来实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搞我可以来实操。

太好了   大佬亲自操刀

我们把它升级成带库仑计的

来个保护板的开源方案

网友:
上瑞萨的FGIC  中颖  凹凸 华润 赛维  很多 平衡最好是有 没有的话对电池筛选太严了 要不然用一段时间容量下降太严重

网友:
被动均衡是有必要的

网友:
中颍的SH367309 性价比高,淘宝可以买样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太好了   大佬亲自操刀

我们把它升级成带库仑计的

可以呀,
bq769xxx+bq34z100;
可以实现充放电保护与库仑计功能;
版主,可以把需求具体一下,然后在具体定方案;
我只是对TI的方案熟悉一点。

网友:
最好能用单片机做的,性价比高些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呀,
bq769xxx+bq34z100;
可以实现充放电保护与库仑计功能;

你那有没有EV2400的工具,我买了两片BQ34110PW的片子,看到工具这么贵有点傻眼了。

网友C:
BQ76930003就可以了,6-10串刚刚好,1Kpcs:$2.11,TSSOP-30,你这能操刀搞电池保护板这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有没有EV2400的工具,我买了两片BQ34110PW的片子,看到工具这么贵有点傻眼了。

有的。xxx买的449那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C:
BQ76930003就可以了,6-10串刚刚好,1Kpcs:$2.11,TSSOP-30,你这能操刀搞电池保护板这块吗? ...

应该可以,电焊机啥的都有,ti的方案很容易上手。就是担心时间问题,因为只能利用业余时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电焊机啥的都有,ti的方案很容易上手。就是担心时间问题,因为只能利用业余时间。 ...

大家都是用业余时间来玩的,这倒不用太担心。

保护板上也放一个DC to DC和MCU,我看了下,OB2107刚好合适,MCU就是把IIC的数据转为9600bps的串口信号,用原来Vin 这根线发过去就行了,线长大约1.2米,9600bps应该还是比较可靠的。

用VO这根线把DC to DC的5V送过来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电焊机啥的都有,ti的方案很容易上手。就是担心时间问题,因为只能利用业余时间。 ...

电池包不用自己组,电池厂来干就行,分容/内阻都一起干完了。
我们把保护板弄好就行。

网友:
AFE采集,(高压)电压 电流采集,绝缘检测,被动均衡,温度整体检测,充放电回路开关等,还是有点技术含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呀,
bq769xxx+bq34z100;
可以实现充放电保护与库仑计功能;

两片IC价格淘宝上基本在20以内,不知是否靠谱。
或者你应该有比较正规的渠道。

网友D:
76930  2刀出头,靠谱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家都是用业余时间来玩的,这倒不用太担心。

保护板上也放一个DC to DC和MCU,我看了下,OB2107刚好合 ...

BQ769XX系列只带电源输出部分给MCU是的。
如果在乎成本的话,可以不使用Gauge芯片,我现在看到成品用BQ7693003加STM8 软件做电量计算用在扫地机器人上,电量计量准确度都可以满足的,况且在电动车这种大电流的场景下。
另外 BQ769XX在设计之初就是有一颗伴侣芯片做计量的bq78350-R1 ,这颗也可以尝试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76930  2刀出头,靠谱价格。

批量的价格 比这个低的,性价比是比较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BQ76930003就可以了,6-10串刚刚好,1Kpcs:$2.11,TSSOP-30,你这能操刀搞电池保护板这块吗? ...

以为要做14S,所以推荐了这颗

网友C:
引用 楼主:
BQ769XX系列只带电源输出部分给MCU是的。
如果在乎成本的话,可以不使用Gauge芯片,我现在看到成品用BQ76 ...

bq78350-R1,bq34Z100,bq34100,这些功能看起来都差不多,具体怎么选有没有什么讲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bq78350-R1,bq34Z100,bq34100,这些功能看起来都差不多,具体怎么选有没有什么讲究? ...

实现的算法不一样
这个文章可以简单看一下
https://e2echina.ti.com/question ... ement/f/35/t/135104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实现的算法不一样
这个文章可以简单看一下
https://e2echina.ti.com/question_answer/analog/battery_man ...

按这个解释,三元锂,电动车,还是bq78350-R1合适。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按这个解释,三元锂,电动车,还是bq78350-R1合适。

34z100我之前有使用过,78350没用过,看数据手册应该都差不多。但是34z100更通用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34z100我之前有使用过,78350没用过,看数据手册应该都差不多。但是34z100更通用些。 ...

34Z100是阻抗跟踪技术,78350-R1是CEDV,看推荐的资料,78350-R1更适合电动车应用。

网友:
34Z100,带"Z"的一般用在磷酸铁锂电池上,充放电电压曲线太平缓,用CEDV不太准确,三元电池一般用CEDV

网友:
没有专业的设备就不要去折腾CEDV了,它要在0度,25度,45度的状态下做0.2C,1C总的六条曲线。再上传到ti的网站帮你算出cedv补偿参数。要不只能用edv算法

网友:
bq34z100是带阻抗跟踪的,但是也要电芯参数。如果是品牌电芯就可以直接选择他的CHEM  ID号。如果没有CHEM ID号就要自己做参数了,还要做老化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34z100我之前有使用过,78350没用过,看数据手册应该都差不多。但是34z100更通用些。 ...

34Z100的价格确实也比较便宜,78350-R1价格要贵不少,我这没有工具,也不知道调试,产量参数的步骤,你是专业做这类的,应该轻车熟路。
你大概了解一下,看看这种小功率电动车应用,哪个型号的库仑计合适,定好后我可以画板,你来调试软件部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4z100我之前有使用过,78350没用过,看数据手册应该都差不多。但是34z100更通用些。 ...

BQ78350-R1,BQ7693003我已经买到样品了,现在等电池到了看实际的空间画板子了。

网友:
单电压总电压,总电流,不要带均衡,均衡傻没用的,被动均衡更傻。

网友:
引用 网友C:
BQ78350-R1,BQ7693003我已经买到样品了,现在等电池到了看实际的空间画板子了。 ...

期待中,顺便问一下你的购买渠道,我看淘宝上价格相差太大了,也想买不敢下手

网友E:
搞得越来越高级了,不过有点偏了,感觉还是有规划得去升级,先把功能需求列出来,看看哪些是最实用的再来做,像这种电路设计,需要自己动手焊接的,很难确保电路的稳定性,反而有更大隐患,

网友:
引用 网友E:
搞得越来越高级了,不过有点偏了,感觉还是有规划得去升级,先把功能需求列出来,看看哪些是最实用的再来做 ...

是用新的电池包。
在原有的电池包上增加,这个操作虽然说也可行,担续航不会增加,所以意思不是非常大。

我测试好新电池包的实际续航后,以新电池包为基础,把电池管理系统增加进来,这是相对比较麻烦的一个任务, 要动的东西比较多,不是一时半会就能搞定的。

网友F:
使用一颗纯硬件的保护芯片就行了

稳定,实用,例如中颖的SH36700x系列的

使用SOC芯片,大量坛友没办法做实验数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使用一颗纯硬件的保护芯片就行了

稳定,实用,例如中颖的SH36700x系列的

SH36700x,找到的资料中显示,4S应用,有10S的型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SH36700x,找到的资料中显示,4S应用,有10S的型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搞我可以来实操。

大佬加标点符号啊 不然容易误解。

网友:
资料已看到,这个是个纯电池保护,没有电量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