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的充电指示灯,如何实现充电亮红灯充满电亮绿?

楼主(2020-04-09):
充电器的充电指示灯,是如何实现充电亮红灯,充满电亮绿灯的??请懂行指导,光说风凉话的,请绕行!

网友:
根据充电电流变化转灯的。电池电压升高了,充电电流減小,转灯。

网友A:
通过检测充电电压或电流判断,驱动对应的LED。

网友:
一般充电芯片都会有此功能的,如果你要用到充电芯片的话

网友:
三极管稳压二极管电阻发光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检测充电电压或电流判断,驱动对应的LED。

从硬件上来说,两个不同颜色的发二极管,我还以为是一个二极管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硬件上来说,两个不同颜色的发二极管,我还以为是一个二极管呢??

有红绿一体的LED,贴片和直插的都有,可以用那种,看起来就是一个灯变颜色了

直插的一般内部两个芯会共用一个脚,外面是3个引脚,需要根据电路需要选择共阴或共阳红绿双色LED

贴片的有4个脚也就是内部2个芯完全独立的,比如亿光的19-22SURSYGC/S530-A3/E2/TR8

建议用贴片的,两个芯间距很小,直插的有时候内部红绿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切换的时候角度不一样看着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红绿一体的LED,贴片和直插的都有,可以用那种,看起来就是一个灯变颜色了

直插的一般内部两个芯会共 ...

谢谢,说太详细了,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