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报名登记-升级电池的惊喜:牛逼的容量!理性谨慎升级

楼主(2020-04-09):
今天下午收到车子,拆下电池,测量最大空间,用CAD画了一下大概的尺寸,得到最大组合为:2170电池/4800mAH,4并11串,总容量46.2V/19.2AH,760.32WH(39.6V*19.2AH),(高配的10.4AH容量是374.4WH),价格先不理会。
时间关系,其它内容慢慢写,先请电池厂组一个样品上机试试再说。

控制器的MOS管是HY1707,查到参数应该是70V/70A,实际我加到50V,运转正常,就没再加电压了。

************************************分割线***************************************

最终决定使用4P10S,这样的好处是原充电器可以继续使用,电池更容量放下,不用把那一把线移出来。
详细内容见52楼。

即日起开始报名登记,为时1周,给大家充分的考虑时间,不冲动,该开家长会的开家长会。
截止时间:2020-04-25,23:59:59

约70KM的续航,非常实用,也许对于短程使用太过于奢侈了,从此宝宝再也不用担心推车回来了(第一次出去,脚蹬地球约8公里才回来,屁股痛了两三天)。

网友A:
直接翻倍了,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翻倍了,厉害

我买的是低配,5.2AH,187.2WH,差距甚远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是低配,5.2AH,187.2WH,差距甚远啊。

你是真能折腾,哈哈

网友:
你这电池比车贵多了

网友B:
老陈这电池多少钱?

网友:
這也太歷害了吧

网友C:
电池拿的免费样品?不然也不少钱改装吧

网友D:
买整车舍得,半个车钱换电池真舍不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整车舍得,半个车钱换电池真舍不得

车到是没买,今天买了个保护板,带主动均衡的,花了400多,支持24串,准备给我的大电摩换锂电了

网友:
没啥说的,NB!
坐等测评。

网友:
这得多能骑,才能把电池骑没电。

网友:
电池一定要搞好,搞安全。今天刷抖音看到一个电池在家里充电,然后冒烟BOOM的,场面好壮观,隔着屏幕都觉得威力不小。

网友:
坐等测评。

网友:
这么牛逼,期待测评

网友:
你是真能折腾,哈哈

网友:
这电池价格应该不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陈这电池多少钱?

电池价格挣取不超400,保护板再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拿的免费样品?不然也不少钱改装吧

肯定是要给钱的,又不是几十块钱的东西。

即使要换也建议大家换10串的,我样就不用改充电器。

楼主:
10串,36V/19.2AH,电量有:691.2WH,也相当于高配版的1.84倍,相当于中配的2.46倍,对于扩容来说已经是非常好的选择了。

网友:
据说现在行情是0.5元每瓦时?

网友:
大家一般在哪充电

网友:
13串可以用48V的充电器, 充满54.6V

网友:
电池比车贵很正常啊,  踏板那种, 1800的车子,装5000的电池才爽.

网友E:
如果能改成电池可拆装就更好了,现在很多小区限制电瓶车进电梯

网友:
   想一想,第一批   绿牌新能源  车主,换   整车电池   的感受~~~~

网友:
厉害,注意安全,保护板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果能改成电池可拆装就更好了,现在很多小区限制电瓶车进电梯

如果所在小区这样限制,我觉得就还是不要购买电瓶车的了,失去了便利性~~~

网友:
这电池比车都贵

网友:
如果不用换BMS板的话,40节裸电池,闲鱼上21700松下特斯拉保4800容量的不到9元一节.不算贵.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所在小区这样限制,我觉得就还是不要购买电瓶车的了,失去了便利性~~~ ...

放外面啊,放楼里不安全,除了问题谁都跑不了

网友:
DIY三元锂电池, 安全要做好. 保护板必须及格. 充电器也要过关. 缺一不可. 还有防震.特别是绝缘的防震.

网友:
54.6V如果可以, 就能用13串了, 充电器也很好选择了.

网友G:
大家看看这个视频,几秒钟整个房子被吞噬https://weibo.com/5494826268/ICFGjsR5K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家看看这个视频,几秒钟整个房子被吞噬https://weibo.com/5494826268/ICFGjsR5K

确实不能忽视安全问题。
但万一有问题,也确实不好控制。

楼主:
样品在制作中,最快今天能发货,明天就能收到,可以上机测试了。

今天晚上开一台没有充电的出去,6KM左右就没电了,用脚蹬地球差不多8公里才回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样品在制作中,最快今天能发货,明天就能收到,可以上机测试了。

今天晚上开一台没有充电的出去,6KM左右 ...

脚蹬地球8km,画面感很强

网友:
我是普通的折叠电动车,48V 25A电池正常里程80公里.

网友H:
这种小容量的pack,还是很安全的,稍微注意一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小容量的pack,还是很安全的,稍微注意一下就行

一注意物理损坏,包括外力导致的变形甚至破损,长期与车体摩擦破损等等。
二是过充。
三是环境温度过高。
其它损坏的情况就很少了。

网友I:
ebike行业,必须要用AFE IC,我目前专门从事这个行业。

楼主:
引用 网友I:
ebike行业,必须要用AFE IC,我目前专门从事这个行业。

给我们科普一下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给我们科普一下吧。

TI 76930之类ic就是干这个的,

跟汽车bms AFE比,精度不在一个level

汽车bms,前后两节电池误差在±2mV左右,LFP

网友J:
引用 网友I:
TI 76930之类ic就是干这个的,

跟汽车bms AFE比,精度不在一个level

松下的AFE牛逼,就是价格下不来,ti还是可以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松下的AFE牛逼,就是价格下不来,ti还是可以谈的。

松下我在卖,汽车和工业的,价格还行,可能大客户,支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TI 76930之类ic就是干这个的,

跟汽车bms AFE比,精度不在一个level

这东西太不亲民,享受不起。
我家的电动四轮代步车都是祼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ebike行业,必须要用AFE IC,我目前专门从事这个行业。

只要电池好,pack好,就没有必须要用的IC

网友K:
引用 网友I:
TI 76930之类ic就是干这个的,

跟汽车bms AFE比,精度不在一个level

我的平衡车,换了几组电池了,应该是过放后,保护板不允许充电。
把坏的电池拆散发现,每串电池之间电压不等。若是原因,能不能跳过电压不均衡不允许充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的平衡车,换了几组电池了,应该是过放后,保护板不允许充电。
把坏的电池拆散发现,每串电池之间电压 ...

软件层面的事。

均衡与否,也是软件层面管理

AFE也就是个多通道(16)ADC而已。

楼主:
新电池包已开始测试,充饱电,今天遛了38KM,电量消耗大概54%,预估总续航约70KM。
电池包重量约3KG(其中纯电池重量约68g*40节=2720g,加上其它的东西,成品电池包应该在3Kg左右,应该不会超3Kg),原车低配的电池包重量1Kg,即整车会增加2Kg,力气小的请不要换。

为了加快进度,我觉得分两步比较好一些,如果直接一步到位,时间会拉的很长。
第一步:先换电池包,用中颖的带被动均衡的IC,做电池保护,先不加库仑计,单纯增加续航,这样最实用,虽然看起来没有增加什么新功能。

第二步:加入以下功能:
A:Ti的BQ76930+BQ78350为电池保护及电量计量;
B:改显示屏为96*96的OLED及MCU(与原车控制器通讯,通讯协议已拿到,省了不少事),显示电量相关信息,这个工程量对个人Diy来讲可以说是工程量巨大,虽然看起来相当爽,我估计没半年时间搞不完,即便失败,有第一步实用的功能也不可惜。

想升级电池的朋友们如果认可分两步走,我们就尽快开始,我把成本落实一 下,与电池厂谈好。

电池规格:21700/4.2V/4800mAH
电池包:4P/10S/19.2AH/691.2WH(36*19.2)

电池成本:8.5元/节
组包成本:1元/节
保护板:预估35元
电池厂分容/老化测试:预估10元
不含其它费用合计约为:425元/组
450元每组的价格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不同地区的运费另计)。

按这个价格(浮动应该在5%以内),有意的回个信,如果觉得贵的,不勉强,大家也不是靠这个赚钱的,如果人数有25人以上,就开团搞一下。

即日起开始报名登记,为时1周,给大家充分的考虑时间,不冲动,该开家长会的开家长会。
截止时间:2020-04-25,23:59:59

先上几张图:

网友L:
我单独要几个保护板可以吗?手上有一堆项目剩余的18650,想组包几个备用电池包到户外泡茶

网友M:
有点心动,但是怕浪费我两个升级的LG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有点心动,但是怕浪费我两个升级的LG电池

考虑好,确实有需要再改。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单独要几个保护板可以吗?手上有一堆项目剩余的18650,想组包几个备用电池包到户外泡茶 ...

我看了一下,用现在的这个体积,18650可以组4P/13串,如果单体2600mAH,就是48V/10.4AH。

楼主:
电池已耗完,还剩5%,电压到30V,控制器保护了,如果慢慢跑还能跑个3-5KM。
总里程68.3公里,第一次估算的70公里比较吻合,高架桥上了有20个,镇与镇之间的快速路,限速70KM的那种,不限行,自行车都允许上。

网友N:
引用 楼主:
电池已耗完,还剩5%,电压到30V,控制器保护了,如果慢慢跑还能跑个3-5KM。
总里程68.3公里,第一次估算的7 ...

我今天才理解这个帖子的内容。我电动车是60V的。这个项目可以升级到60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今天才理解这个帖子的内容。我电动车是60V的。这个项目可以升级到60V吗? ...

你的需求应该自己来搞定了,这里只弄这一款。

网友(2020-06-18):
引用 楼主:
新电池包已开始测试,充饱电,今天遛了38KM,电量消耗大概54%,预估总续航约70KM。
电池包重量约3KG(其中 ...

我想问一下,78350的话你出GPC的六个不同温度不同放电速率log的时候是怎么做的?你是有恒温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