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广单片机PMS154C IO口不能读

楼主(2020-04-09):
只要配置PADIER,就不能读了,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注意使用仿真器和芯片,PADIER是反的。也就是在芯片里是设置为输入使能的,使用仿真器就是输入禁止了。
所以不能像padier = xx这样直接对PADIER赋值,而是需要使用$ padier xx的形式,在仿真的时候会自动取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