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推荐一款车载充电器 for 14S锂电车

楼主(2020-04-09):
这部14S锂电车,到时我会放车上。

大家推荐一款车载12V充电器。当然,希望能最快的充满车子。

网友: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 最后逆变器加3A的小功率的充电器这样组合的.  否则动作太大,要从电池接线出来.
3A的试过插点烟器可以用,但是插头有点热,其他正常. 5A的插头一会就烫手, 充电器输出是54.6V

逆变器是220V 400W的. 所以短板就是点烟器插头. 大功率就不能点烟器用了.

最理想是能调电流的充电器, 有市电时候, 大电流快充,车上就调小应急用下.

网友:
要不就做个12V升压的算了。

网友:
嘿嘿,我后备箱就有取电口,直接丢上车可冲。

网友A:
随手画了个电路图,尽快安排画个板出来,转灯就不加了,直接在假货宝上买个表头就行了3位的6.5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手画了个电路图,尽快安排画个板出来,转灯就不加了,直接在假货宝上买个表头就行了3位的6.5一个。

太折腾了。

还是淘宝买个成品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折腾了。

还是淘宝买个成品好了。

那只能买12V升220V的,然后还是用现在的充电器,这样最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只能买12V升220V的,然后还是用现在的充电器,这样最快。

好建议。12V转220V我有1个500w正弦波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建议。12V转220V我有1个500w正弦波的。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ns=1&abbucket=8

升压恒流模块他不香吗  小车大车 只要是电压12-36v ,你都可以拿来给他充电,而且体积还不大  还能调整充电速度

我这是随便找了一个  可能还有更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48.12137cacu7JpO0&id=602703932297&ns=1&abbucket=8 ...

质量不好,很难找到合格的。12转220Vk交流技术成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随手画了个电路图,尽快安排画个板出来,转灯就不加了,直接在假货宝上买个表头就行了3位的6.5一个。

请教一下,最近做12V 1KW逆变器,用SG3525做前级推挽升压,高压反馈(431+光耦,误差放大器)稳压这一块调了几天都调不好,PWM打嗝,高压直流振荡很严重,有空帮忙指导一下,或者有没有参考资料,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最近做12V 1KW逆变器,用SG3525做前级推挽升压,高压反馈(431+光耦,误差放大器)稳压这一块调 ...

我还没有画板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最近做12V 1KW逆变器,用SG3525做前级推挽升压,高压反馈(431+光耦,误差放大器)稳压这一块调 ...

很多应用其实是不需要稳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还没有画板呢。

我以为你熟悉这颗芯片,看到了你发的图赶紧想请教你…我自己再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多应用其实是不需要稳压的。。。

不稳压不行啊,变压器推挽升压整流成高压直流,空载满足时 带载后直流掉电压就不够了,只能是把变压器变比提高台电压,空/轻载就得反馈稳压,所谓的浅闭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以为你熟悉这颗芯片,看到了你发的图赶紧想请教你…我自己再研究研究… ...

图好整,参考一下DEMO,基本出来8/9不离10.

网友:
我的经验是虽然升压充电很香,效率也高. 但是,就安全性和实用性, 逆变器加原车充电器绝对优势.  如果有个能调电流的220v充电器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