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规格空调外机是越重越好吗?

楼主(2020-04-10):
最近想买台一级能效的变频空调,京东看中了两台,一台奥克斯一台海信。看了一下参数,内机重量差不多,都是10KG,外机重量奥克斯25KG,冷媒是R32,能效比4.8;海信33KG,冷媒是R410A,能效比4.83,是不是海信的用料更好?价格海信还便宜一点。

网友:
同样体积的铜铝铁哪个重?

网友A:
别听二楼的,他不懂,那个重买那个准没错!

网友:
当然是重的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听二楼的,他不懂,那个重买那个准没错!

一般来说,r410可以加纯r32,但是r32不可以加r410。从压力看,r32好像要高一些,但两者压力差不太多。综上,还要看压缩机,最好是进口的,实在不行就国产大牌的(这个比较麻烦,因为压缩机这块很少能接触到)。重量的话,主要看散热片。肯定重点好些。因为空调外机散热效率越高,空调效能就越好。

我去年装的aux一级,当时最便宜的,而且有国家补贴(北京)。

网友:
我办公室的1匹aux室外机特别轻,翅片上的管子稀得可怜。

冬天就是个摆设,出风就是温的,离开半米就是冷风了,还没有小暖风机管用

网友:
r32的冷媒效率高过410,配的铜管都要小一号。我昨天安装的3P格力空调铜管用6和12的,如果是410,就得用6和16了,所以外机重量更轻

网友:
以前一直格力的,现在想想,有点。。。

网友B:
  你买空调的时候,在商场,最多看到个  室内机的 壳子,,,还想掂量室外机的重量?做梦!

网友:
你们再这样玩,空调厂会在里面加砖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买空调的时候,在商场,最多看到个  室内机的 壳子,,,还想掂量室外机的重量?做梦! ...

JD是给别人开的吗?不会看铭牌?不会上网查?
我想你可能是那种80岁老人吧!
另外R32这个尽量不要选,这个制冷剂可燃,见冥火会着,还有机会爆炸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