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4路推挽输出芯片

楼主(2020-04-10):
4路或2路,或单路也行,便宜的,
或者像图中这种H桥芯片也行,这个是我找的一个H桥芯片,就是耐压只有10V

要耐压24V以上,
某商城好买到的,
谢谢。

网友:
A4950 单路H桥

网友:
推挽就自己用三极管了,四路差分驱动的可以看下,最高30v,100多MA,价格比较贵AEIC-7273/7272/2631,价格比较贵

楼主:
补充下,电流无特殊要求,20mA以上,

楼主:
你这个芯片是PWM驱动的,DC信号不行,

网友:
得说说频率要求。。很多驱动电机用的东西能达到的频率非常有限

网友:
屹晶微电子去找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芯片是PWM驱动的,DC信号不行,

肯定是可以的,DC信号就是 100%的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