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生产线上这种多孔方管是什么东西?

楼主(2020-04-10):
铝型材是我们常见的,这种东西是什么?应该不是用铝方管打孔做的吧,感觉应该是标准件,但一直搜不到。

楼主:
截面有方形的还有六边形的。

网友:
气缸或者油缸吧

网友A:
型材吧,方便自由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型材吧,方便自由组合

没见过这种空管的啊

网友:
国内多是用40*40,或者40*80,20*40铝型材搭框架,估计这个作用差不多

网友:
用楼上说的X铝型材,任意尺寸框架,里面通体滑槽配螺母,比这个强多了。

楼主:
铝型材一直使用的,只能说各有优势的,看来这个东西不容易找到。

网友:
也应该是型材,只是把槽用空代替了

网友:
实话实说,我也找过,试了N多关键字都搜不到.
而且以鬼佬的尿性,这点东西单独开模挤出来然后再去加工一个一个打洞是完全可能的~

网友:
应该就是型材,然后用多轴专用机床来批量钻孔、攻牙。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大神的回复,视频是宝马电动汽车的生产线中的,有大量常规铝型材的应用,个别地方就有这种方管铝型材,不知道有什么区别,如果是定制加工的型材,根本不需要的,常规铝型材很多,如果是定制的,那其它地方也可以应用啊?

网友:
箭头处应该是型材的截面,八面,中间有个圆孔,圆孔与外边有支承。
后面是在某宝搜的到相近的,关键词:八棱柱 铝型材。

网友B:
汽车焊装车间常用

509101[/attachimg

http://www.tuenkers.com.cn/Produ ... e_id/0/goods_id/29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汽车焊装车间常用

509101[/attachim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