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电流闭环控制是怎么做的?

楼主(2020-04-10):
输出恒流
有大侠做过吗?
是怎么做的

网友:
持续阀还是脉冲阀?

网友:
线性还是dcdc来控制,后者会麻烦些。
总体就是别振荡了就行了。

网友:
LM393+TIP42C或者MOS之类的,采用PWM控制电流

网友A:
我刚做了一个比例电磁阀控制模块,可以卖给你一个。

网友:
可以pwm控制,也可以运放加TIP恒流控制

网友(2020-12-17):
引用 网友A:
我刚做了一个比例电磁阀控制模块,可以卖给你一个。

发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