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48V BMS板电源芯片,低功耗,高电流

楼主(2020-04-10):
             我在一个BMS项目遇到了电源芯片选型的困难,输入电源是13串三元锂电池,最高电压54.6V,是典型的48V锂电管理板,板子上使用了GPRS模组与服务器通信获取电池信息,所以需要一个高压DCDC芯片把13串锂电电压转换成4.1V给GPRS模组供电,4.1V通过线性LDO(XC6206P332MR)降压到3.3v供给stm32使用,以上是现在的电源方案。
             上面方案有问题:现在选用的高压DCDC是MP9486A,输入电压和输出电流满足系统需求,但是输入端48V,输出端没有负载时候,输入端的实际空载电流是500uA左右,连接上3.3V LDO之后,输入端电流800uA左右,LDO后面再连接上stm32、看门狗、spi flash后,单片机不打开GPRS模组的供电MOS,48V输入端电流就能到1mA多。上面功耗情况不能满足系统需求,功耗1mA,时间长了会导致电池过放。
        我能想到的解决方案有2个:
        1、使用静态功耗更低的效率更高的DCDC芯片,既要满足高效率,又要满足输出电流能达到2A,这个DCDC芯片我还没有找到,如果谁知道可以给我推荐下吗?
        2、分解方案1,我手里有一个bms板上面用的一颗6脚的SOT23-6封装dcdc,丝印隐约能看到是‘599N3’,这个芯片在能保证在单片机工作在低功耗模式时,48V高压输入电流6.5uA。我没有查到这个芯片的名称,有人知道的可以说下,感谢。但是这个芯片的输出电流估计不能满足2A的需求,所以这DCDC只能给MCU供电,通信部分供电还是需要另外一个带EN使能的DCDC芯片来供电。这个方案需要用到两颗DCDC芯片,两颗电感,感觉很LOW。
        上面两种方案,还有个缺点,就是即便是满足了低功耗--100uA以下的电流消耗,但是长时间不充电还是有可能导致电池过放,所以我需要一个类似单节锂电池保护芯片DW01的高压监控芯片,在电池包电压低于某个阈值时禁止放电。
        其实还有一种方案是使用现有单DCDC芯片方案,静态电流高一点,但是增加一个类似上面高电压监控芯片,电池包整体欠压时候,输出信号给MP9486A的EN端,关闭MP9486A芯片。
        我是个BMS新手,上面问题困扰我很长时间了,总结起来就是电源问题,低功耗好难做,希望做过BMS的朋友可以给点建议,感谢!

网友:
ti 76930试试

楼主:
这个芯片了解,自带电源输出,现在已经选定了BMS芯片和BMS板,我要做的这个东西是BMS板外置的一个通信产品,很多特性和BMS板类似,所以我以BMS板来类比,所以需要选在DCDC芯片而不是BMS AFE芯片

网友:
锂电共享?

网友:
可否单片机单路供电控制DC DC,就是得额外增加个普通锂电

网友A:
建议还是找个低IQ的DC-DC,大部分低IQ的输出电流都不大就是,这样你还是得用两个DC-DC。
初步看了下,mps电压符合你要求的是MP4569。TI也有一些,比如LMR36506,LT应该也有,不过价格也便宜不到哪里去。

网友:
我也一直在弄BMS这块,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B:
公司产品正在用GM803E,也接GPRS,0.66us左右能带2A即可,不是持续的,不过待机功耗400uA左右,SCT2A10这个芯片耐压高,但是电流有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司产品正在用GM803E,也接GPRS,0.66us左右能带2A即可,不是持续的,不过待机功耗400uA左右,SCT2A10这个 ...

GM803E这个芯片的资料没有查到呢,SCT2A10的资料找到了,输出电流600mA,可以做带电池的应用或者我说的两路dcdc方案,但是不能直接供给2G模组,你们测试过这颗料的低功率效率吗?

网友:
看看LTC7103 就是有点贵

网友:
用RTC间隔唤醒,RTC的待机功耗很低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GM803E这个芯片的资料没有查到呢,SCT2A10的资料找到了,输出电流600mA,可以做带电池的应用或者我说的两 ...

晚上可以帮你测试下轻载效率,还有可看下H6203

网友C:
你这根本不是DCDC 的问题,你应该想想你的系统怎么进入休眠 和唤醒,需要有外部的唤醒信号才行,然后用低功耗MCU控制电源的唤醒。
我见过的BMS系统有用高压LDO 直接给MCU供电的, DCDC 再由MCU使能, 其他所有外设的供电由1个PMOS控制电源通路,也由MCU使能,
MCU进入低功耗模式,关闭所有外设,关闭DCDC,以及其他板级外设的供电,此时板端只有1个LDO在工作,你只需要考虑这个LDO的静态功耗就行了,uA静态功耗的LDO还是很多的 。

网友D:
MP9486这个片子我之前用过,静态电流没这么高啊,我当时用的是STM32L系列,MCU低功耗运行的时候才300多uA

楼主:
引用 网友D:
MP9486这个片子我之前用过,静态电流没这么高啊,我当时用的是STM32L系列,MCU低功耗运行的时候才300多uA ...

我刚测试的MP9486A在EN管脚100k拉到地的时候,也就是关机模式,输入电流就是237uA了,(Vin=48V)难道我的芯片是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根本不是DCDC 的问题,你应该想想你的系统怎么进入休眠 和唤醒,需要有外部的唤醒信号才行,然后用低功 ...

明白你的意思,两路电源,MCU一路采用LDO,大功耗器件一路,采用DCDC,但是同时满足低Iq的和高输入电压的LDO貌似很少,我再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晚上可以帮你测试下轻载效率,还有可看下H6203

好的,谢谢,我这还有SL3036,我也安排做个板子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还是找个低IQ的DC-DC,大部分低IQ的输出电流都不大就是,这样你还是得用两个DC-DC。
初步看了下,mps电 ...

主要还是得便宜,这在电动车这块价格压的很扣

楼主:
我有个方案大家看下行不行,我找到了CN301这颗电压监控芯片,这个芯片一般用于单颗锂电芯电压监控的,手册里说可以用于6V以上的多电芯电压监控,网上资料比较少,我想试下这个方案能否用到48V甚至更高的系统,采用电阻加稳压二极管得到CN301的供电电压,CN301监控到电压跌落到保护电压时候,自动输出低电平控制MP9486A的EN端,禁止输出,达到欠压保护的目的,或者输出端直接通过加MOS管控制DCDC芯片前面的Vin
如下如所示:

上传CN301手册

网友E:
你的大电流只是在GPRS和服务器通讯时才用,平时是不耗那么大的。所以可以计算用电情况,使用小电流低IQ的DCDC,加上足够容量低漏电的大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大电流只是在GPRS和服务器通讯时才用,平时是不耗那么大的。所以可以计算用电情况,使用小电流低IQ的DC ...

瞬间的话可以这么搞,但是GSM在搜网时候,弱信号连续发射的时候电流大时间也不短,要满足这些需要好大好大容量的电容啊

网友:
不会又是铁塔项目吧,或者换电的,这个市场上大把公司在做,随便买一块看一下就知道了,要么使用AFE内部LDO 要么自己搭,用DCDC 就不要想了,iq小的你用不起,iq大的你不合适。9486 4689 这些一直工作,连静态功耗测试都过不了。

楼主:
大家看我这个电路怎么样,目标是让cn301欠压检测芯片来控制整个系统的开关,如果电池组欠压,那么cn301通过MOS管来关闭整个系统供电
VIN = 33-60V
CN301芯片最高供电电压6V,我选用5.6V稳压管和三级管扩流给CN301供电,这种电路我是头一次用,都是为了低功耗。
原理上行不行得通还有试验。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家看我这个电路怎么样,目标是让cn301欠压检测芯片来控制整个系统的开关,如果电池组欠压,那么cn301通过 ...

电芯不均衡,平均电压没问题,其中一个单体电池电压很低,那你进不进低功耗? 瞬间大电流的时候,将电压拉低,你可能直接down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芯不均衡,平均电压没问题,其中一个单体电池电压很低,那你进不进低功耗? 瞬间大电流的时候,将电压 ...

你说的问题确实存在,作为一个BMS外挂的通信板,单体电池欠压没法进入这个关断模式,只能依靠MCU跟BMS板通信获取单体欠压警告后,由MCU关断系统一部分供电,MCU同事进入低功耗模式,但是这种低功耗模式还是需要DCDC开着的,输入端电流还是在1mA多一点,你有更高的方法吗?
另外我问过一家做BMS的,他们的BMS竟然允许电芯欠压后仍存在1.5mA的电流消耗,奇怪。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问题确实存在,作为一个BMS外挂的通信板,单体电池欠压没法进入这个关断模式,只能依靠MCU跟BMS板 ...

欠压下还有1.5ma 的自耗,你可以不用再跟他们沟通了。欠压下50ua 以下,一般可以放宽到100ua,高于150ua基本都不合格了。mcu 用线性降压供电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欠压下还有1.5ma 的自耗,你可以不用再跟他们沟通了。欠压下50ua 以下,一般可以放宽到100ua,高于150ua ...

欠压1.5mA我也觉得不合理,你说出50uA-100uA我就心里有数了,支持到55V甚至60V的线性稳压器,是自己用分离器件搭建吗,现成的芯片我去找下,您有的话可以推荐下,这件事情很感谢

网友(2022-05-07):
其实有过问题,就算外围电路功耗够低,电池还是有自放电的,长久不用还是存在过放的可能的。

网友:
按照你这个要求,如果有MCU的话,就用AD检测电压,低到一定程度把DC-DC的EN拉低整个系统就不耗电了。但是大多数BMS系统不是这样的,因为不管电压低到什么程度,都需要MCU对外通信上报电池系统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