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的宏展开之后没有得到想要的值,怎么处理?

楼主(2020-04-10):
定义了一个宏:
#define RF_FRAME_TIMEOUT ((RF_1527B32_4LCK_TIME*512*3)/SCAN_RF_1527B32_TIME)
其中:
RF_1527B32_4LCK_TIME 300
SCAN_RF_1527B32_TIME 50
希望
RF_FRAME_TIMEOUT = 9216
实际上
RF_FRAME_TIMEOUT = 40
分析是(RF_1527B32_4LCK_TIME*512*3)的计算越界了。
这里该如何把(RF_1527B32_4LCK_TIME*512*3)允许值改大?
还有如何知道编译器支持到多大的值?

楼主:
在群里问到答案了。
C语言宏定义中UL的含义
1、U表示 unsigned 无符号,L表示 long 长整数。后缀大小写都可以,可以单独使用(100U),也可以组合使用(100UL)。

2、F表示float,但是F不可以和U组合,因为浮点数没有unsigned。

3、后缀的作用是指明数据类型。因为单独写300000程序默认的类型是 int,加上后缀UL后成了unsigned long。同样的1.5这样浮点数,默认类型是double(双精度浮点数), 加上F指明为float(单精度)。

4、指明类型通常用在函数参数匹配上,尤其重载的时候。比如说两个函数。
   void fun(int);
   void fun(float);

调用fun(0.5)时,你可能觉得应该调用后面那个函数,因为0.5是一个浮点数而不是整数。
但实际上这个调用在语法标准上是有歧义的。因为0.5默认是double类型, 而double转换为int和float的优先级是一样!所以加上后缀f,像fun(0.5F),这样就指明调用第二个函数。避免导致歧义。

https://blog.csdn.net/oqqHuTu12345678/article/details/69502782

网友:
加上小尾巴ul、ull,还不够的话,加上.0,最后强制转换
比如
#define RF_1527B32_4LCK_TIME 300ul
#define RF_FRAME_TIMEOUT ((int)((RF_1527B32_4LCK_TIME*512*3)/SCAN_RF_1527B32_TIME))

网友A:
如果你的RF_1527B32_4LCK_TIME是宏,那就#define RF_1527B32_4LCK_TIME (300UL),如果不是,那就定义变量的时候注意类型或者在512那里修改为512U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RF_1527B32_4LCK_TIME是宏,那就#define RF_1527B32_4LCK_TIME (300UL),如果不是,那就定义变量的 ...

话说keil这个16位整形32位长整型有点淡疼了。写代码时还得想着范围。日常写pc程序各种数据类型都条件反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keil这个16位整形32位长整型有点淡疼了。写代码时还得想着范围。日常写pc程序各种数据类型都条件反射 ...

大手大脚惯了很难回得去
我还试过用把一字节拆成8个位变量来用,取反都要特别小心,用!取反就出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手大脚惯了很难回得去
我还试过用把一字节拆成8个位变量来用,取反都要特别小心,用!取反就出错 ...

你用sbit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