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2010年的台式电脑重做了系统,效果出乎意料!

楼主(2020-04-10):
疫情期间,孩子上网课一直用的是我手中的公司笔记本,公司现在已经正常开工了,公司笔记本也不适合一直放在家中。
家里只有一台2010年的台式机,即使它安装的是WinXP,但是还是慢得要命。
本来是想趁此机会买个合适的笔记本电脑,前两天脑子发热,想试试这个台式机能不能装Win7,于是试了一下,
由于是2G内存,所以装的是Win7 32位系统。
结果出乎预料,运行流畅,完全可以满足网课使用要求,比以前的WinXP还要快。
昨天花了109元买了个影驰的120G固态硬盘,感觉起飞了!!!!

显卡非常糟糕,占用128内存.

网友:
按照现在的网络环境,没用几天就卡得不行了

楼主:
机械硬盘系统已经用了一周了,昨天换了个固态盘做系统。

网友A:
我10年的笔记本  加了固态和内存  画画板子  打打DOTA1完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10年的笔记本  加了固态和内存  画画板子  打打DOTA1完全没问题

Dota1就是十几年前的游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10年的笔记本  加了固态和内存  画画板子  打打DOTA1完全没问题

是啊,感觉不追新游戏后,电脑配置都是浮云。

网友B:
07年的戴尔D630换了固态跑win10一样很爽

网友:
我觉得x200,用固态硬盘,性能提升也很有限啊。

网友:
换固态起飞还能再战10年。

网友:
固态硬盘的钱肯定花的值,但内存太小了,现在浏览器比较吃内存,尤其是在浏览器里面看视频,最好还是不要低于4G内存,4G感觉也开不了几个网页

网友:
既然感觉起飞了,再淘个4g二手内存条升级一下,会更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07年的戴尔D630换了固态跑win10一样很爽

D630 你的啥U 我记得我的是T7300的,还能跑win10呢? 速度咋样? 能跑了我也翻出来

网友:
lz,xp本来就比win7慢,而且满载的win7也比xp快。win7效率差不多是最高的。当然win10效率比win7还要好(ltsc,多核多线程,关掉smartscreen,cfg等一堆拖后腿的安全特性),但是任务量很多时仍然会非常卡顿,此时win10已经卡到不行了,win7还可以慢慢抽风。服务器,双x5670,192gb内存,开~5个虚拟机,~100个不同窗口时就会显著变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D630 你的啥U 我记得我的是T7300的,还能跑win10呢? 速度咋样? 能跑了我也翻出来 ...

不仔细看帖,主位上有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仔细看帖,主位上有图片。

装的很懂一样?楼主位是D630么?  D630是DELL的机器 intel 的U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仔细看帖,主位上有图片。

也是注册10多年的金牌会员了 麻烦喷别人前 看帖仔细点
我回复的不是楼主位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是注册10多年的金牌会员了 麻烦喷别人前 看帖仔细点
我回复的不是楼主位的帖子 ...

OK,Sorry!

网友:
正准备收拾一下老爷机

网友:
家里的小朋友现在上课还用的是无风扇的J1900的机子,钉钉,网课都没有问题哈。

网友D:
2G内存应该不够用吧

网友:
固态硬盘真的能这么顶吗?

网友:
我有个X2 245的主机,黑潮BA210的主板。内存也是2GB。SATA2 500G希捷机械硬盘。
2010年买来的时候装的xp系统,2011年系统改为Win7 32bit,当时运行就已经非常流畅。matlab alitum之类的软件,完全无压力。

那台机器没装过win7 64bit,不过估计会卡成翔。放在老家乡下已经6年没开机了。

网友E:
win7旗舰版,用KMS好像不能激活,没有VL密钥,
win7专业版可以用KMS激活。

网友:
只要换了固态硬盘,速度当然飞起来。但XP不支持固态硬盘。

网友:
前天t410换i7 640M,SSD,又快了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2G内存应该不够用吧

win7 32bit的后台极少,系统占用内存记得应该就500M左右。2G内存已经能足够流畅。

win7 64bit的系统占用内存是950M左右。

win10就糟糕了,win10完整版64bit,系统占用内存2-3个G。

网友F:
引用 网友E:
win7旗舰版,用KMS好像不能激活,没有VL密钥,
win7专业版可以用KMS激活。

请教一下美女,win7专业版可以用KMS激活,如何激活?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美女,win7专业版可以用KMS激活,如何激活?

win7专业版激活:

1.开始搜索栏 输入cmd
2.右键cmd.exe 管理员运行
3.先安装密钥(这个是win7专业版的VOL密钥)
slmgr /ipk FJ82H-XT6CR-J8D7P-XQJJ2-GPDD4
4.设置主机名和激活
slmgr /skms kms.v0v.bid && slmgr /ato
完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D630 你的啥U 我记得我的是T7300的,还能跑win10呢? 速度咋样? 能跑了我也翻出来 ...

我的还是T7250,升级4g内存,240g固态,跑win10 ltsc日常轻度使用没问题

网友:
固态肯定要上啊

网友:
28L 好专业的样子,WIN7

网友:
前阵子我帮两个电脑盲朋友装过2台类似配置的台式机,都是X2 250,还都是机械硬盘,跑WIN7,还可以的,都是为孩子上网课,N年不用尘封机,平时家里不用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10年的笔记本  加了固态和内存  画画板子  打打DOTA1完全没问题

我也是,现在的主力电脑还是2010年买的笔记本,换了固态,画图写程序还行,没觉得卡啊
台式机觉得不方便,有时候经常回宿舍加班,还是笔记本方便

网友G:
影驰固态,楼主该坐等翻车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影驰固态,楼主该坐等翻车了

不会吧,看了LZ买,跟风刚下单也买了,有什么致命问题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不会吧,看了LZ买,跟风刚下单也买了,有什么致命问题吗?

影驰和七彩虹是臭名昭著的黑片(来路不明的闪存颗粒)产品,翻车无数。

这个在硬件数码圈子里广为人知。

不是说哪个个体一定会翻车。但从概率上来看,你的数据安全已经大概率处于危险状态。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影驰和七彩虹是臭名昭著的黑片(来路不明的闪存颗粒)产品,翻车无数。

这个在硬件数码圈子里广为人知。 ...

嗯,刚网上查下确实这个牌子的臭名远播,以前买东西都会先查下再买的,这次大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影驰和七彩虹是臭名昭著的黑片(来路不明的闪存颗粒)产品,翻车无数。

这个在硬件数码圈子里广为人知。 ...

还有海康。。。

网友:
还可以添一条 2G 的内存条,直接X宝二手货,也只有二手的了,年头久远了。
WIN7 32位可用 3G 内存。留出了 1G 的地址空间。
该电脑的主板未必能够直接支持 4G 的单条内存。

网友:
老机子飞翔大法:加内存 加SSD  重装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G:
影驰固态,楼主该坐等翻车了

还有这回事啊。
当时看到了坛友的帖子,没记得有这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嗯,刚网上查下确实这个牌子的臭名远播,以前买东西都会先查下再买的,这次大意了。 ...

出问题了,到时候直播开撕

网友:
引用 楼主:
出问题了,到时候直播开撕

行呀,出了问题拆下看什么内存颗粒,反正才100元

网友:
没啥,07年的酷睿2,搞个固态,装个WIn7,都快到飞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07年的戴尔D630换了固态跑win10一样很爽

我直接用来跑黑群晖了。。。

网友:
再花120元把cpu主板内存换了会更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还是T7250,升级4g内存,240g固态,跑win10 ltsc日常轻度使用没问题

ok  我也装下试试

网友:
初级的内存上4G以上,固态
进阶的是换CPU,换显卡
高级的砸了换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win7专业版激活:

1.开始搜索栏 输入cmd

最近发现用破解软件激活,会破坏系统激活文件,造成有些软件不能启动,也不能再用注册码重新激活,只能重装系统,现找更好的激活方法,

KMS激活的操作系统只有180天时效,所以你必须每隔180天就要重新激活一次。
只有180天时效,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近发现用破解软件激活,会破坏系统激活文件,造成有些软件不能启动,也不能再用注册码重新激活,只能重装系 ...

本地KMS是180天,替换服务器是永久。
上面我给的是替换服务器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