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和网口的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2020-04-10):
请原谅我的菜,又来问这种入门级问题!
画一个底板,用到usb和网口,不知道要不要做阻抗匹配,索性就做上,省的出问题!于是遇到一个问题。我的1,4层走信号,3层是地,2层是电源。
由于我的差分线换了层,根据si9000的模型,我一根线上要要算两次阻抗吗?是图上给的这两种模型吗?其中一个模型好像要芯板的数据,我看了嘉立创给的板材参数,芯板的介电常数怎么没有啊!
还有就是,我的网口用的变压器,变压器的初级接线是不是就不用了做阻抗了,次级才需要做阻抗吗?

网友A:
1层的信号,参考2层(电源层也可以做参考)。4层信号,参考3层。一般四层板,叠层厚度是一样的,1-2之间的厚度和3-4层之间一样。2-3层之间会厚一些。所以阻抗只用算一次就可以了。普通板一般介电常数默认是4.2。高频板介电常数要准确了解。一般阻抗是初级和次级都要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层的信号,参考2层(电源层也可以做参考)。4层信号,参考3层。一般四层板,叠层厚度是一样的,1-2之间的 ...

谢了,我说怎么查不到芯板的资料。

网友:
USB 距离不超过5cm  短,   网线口不跑1000M,我都不管,等长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