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 程控电源 DCDC 电压自动跟随 思路

楼主(2020-04-10):
请教各位思路,准备用DCDC+春风电源结构 做个程控电源,为减少功耗,考虑DCDC的输出略高于(如0.6V)后端程控电源的输出(LT3780 datasheet 的思路),类似于DCDC自动跟踪输出电压并调整,目前发现在 程控电源Iset 自动限流时,程控电路的调节振荡和DCDC 受到后端振荡电压控制后又产生关联振荡 导致 整个电源回路出现电压振荡现象,输出纹波接近2V(输出20V时)。

目前想到是 如果 DCDC 反馈回路的PNP三极管仅对后端1-2V的电压变化 起动作(类似屏蔽掉iset 调节振荡),那程控iset自动限流的振荡将不会导致DCDC 也跟着变化/振荡,整个电路结构应该就变定了。请教各位,如何将时刻变化的输出作用于DCDC的反馈三极管并且只有在变化1-2V 时三极管才动作(小于时,三极管截止)。

网友:
那我感觉你是不是要把Iset电路振荡调好了,就可以了。
另外,你手画的电路是不是错了,不是把PNP的C级接到开关电源的FB管脚上。

楼主:
iset的振荡比正常输出纹波要大的多,反馈到dcdc后就互相影响。三极管接法是对的

网友:
取样线性调整功率管的集电极和发射集通过光耦反馈前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