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407的DMA传输请求丢失的问题

楼主(2020-04-11):
配置目标,STM32F407:
1)TIM4向上计数,产生250us中断,并同时生成DMA更新请求,触发DMA1_S6 完成一次 TIM5->CNT 向 siNTimerGIEnt 的数据传输。

DMA配置方案A:将DMA1_S6 配置成循环Circular模式,出现问题:
2)示波器观测,TIM4能正常250us实现一次中断,但是示波器上DMA1_S6却是500us一次中断。

DMA配置方案B:将DMA1_S6 配置成单次Normal模式,且在每次DMA完成中断中重新使能DMA,TIM4维持同样配置:
3)示波器观测,TIM4能正常250us实现一次中断,示波器上DMA1_S6则也是250us一次中断。达到正确配置。

现在问题是:
4)采用配置方案A的时候,为什么TIM4的每2次更新事件才触发一次DMA传输? 不知道哪里配置不对,或哪里还没有配置到?

楼主:
问题解决,原因:
主要是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语句注释掉了,导致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的值是一个不确定的值。然后通过DMA_Init(DMA1_Stream6, &DMA_InitStructure); 函数中的下面2条语句,使得DMA1_stream6的FCR寄存器的值没有获得正确的直接模式,已经变成FIFO模式了。

  tmpreg |= DMA_InitStruct->DMA_FIFOMode | DMA_InitStruct->DMA_FIFOThreshold;
  DMAy_Streamx->FCR = tmpreg;

解决办法:
1)不允许注释该语句。(可以忽略该设置值,不代表可以注释)
2)预先采用DMA_StructInit(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对初始化结构体进行初始化,给结构体DMA_InitStructure每个成员以固定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