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锂电车---开箱

楼主(2020-04-11):
昨天下午6点圆通快递送到,很大一箱
1.有一个BUG,就是有时候开电源会亮灯,有时候不会,需要手动开关,这个很随机,不知道是否程序BUG
2.后挡泥板歪了一点,需要自己掰一下,不然有可能会刮轮胎
3.座椅没有内六角配,比较粗,需要自己配工具来调节

1.外包装很扎实

2.应该是送了个头盔

3.可惜运输途中撞烂了,用704解决

4.车架很扎实

5.说明书

6.充电器、脚踏、和六角螺丝刀

7.坐椅,送的内六角螺丝刀不能调节
我这个坐垫前面翘起来的,不知道是不是共性
顶住某个部位了

8.折叠位置

9.掰一下开关就能抬起来,收回去的时候要比较用力才能掰开,确保安全性

10.控制杆要上一下,然后调速器反了,自己扭一下解决

11.要自己上脚踏

12.弄好,非常不错

13.说明书上说开灯要长按上面,结果按了没反应,要长按下面

开了一下,非一般的感觉,飞一般的感觉。。
不过脚放在前轮上过弯的时候可能会蹭到,要熟悉一下,看怎么过弯好
到时候还要试试大角度过弯会不会蹭到
期待后面的升级。。。

网友:
请问这种电动车和普通的一样,都要上牌吗?

网友A:
车架是铁的还是铝合金车架?

网友:
我的没有说明书,谁能将说明书拍一下。单独发个主题,方便以后查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架是铁的还是铝合金车架?

按这个重量,应该是铝合金的。铁的做不到14kg。

网友:
5月1号,我们这边所有路上的电车都要上牌,要不路上查住就罚款,不知道这玩意能上牌吗
坐标山东

网友B:
好像这个小车没有减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这个小车没有减震?

为什么需要减震?

它的定位是在非常平坦的路面使用。

否则,不会做得这么小巧和轻便。

楼主:
感觉
这款车定位就是短途,舒适的路面,休闲,放车尾,解决最后一公里用
不适合上下班,长途颠簸使用

当初买就是图其长度小,买菜,拿快递用的

网友C:
刚做的 14串  10并  LG2600 maH

网友:
这个电池看着真壮观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刚做的 14串  10并  LG2600 maH

手艺i错,看一下你的点焊机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艺i错,看一下你的点焊机可以吗?

点焊机是买的商用的,很大,专业生产线用的,回头给你拍个照

网友E:
脚踏在前轮感觉不太舒服,尤其拐弯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做的 14串  10并  LG2600 maH

外形很有炸药包的感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脚踏在前轮感觉不太舒服,尤其拐弯时。

习惯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
这款车定位就是短途,舒适的路面,休闲,放车尾,解决最后一公里用
不适合上下班,长途颠簸使用

是的,就算放车上,偶尔拿出来使用的。

每天骑车上下班通勤,就应该买正常的车子。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刚做的 14串  10并  LG2600 maH

根据busbar,看不出来14S10P,能局部高清看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F:
根据busbar,看不出来14S10P,能局部高清看看嘛

仔细看,对折一下

网友:
这个电芯支架是网上的公模吧?东西两端的方向要夹紧,否则电芯会窜动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刚做的 14串  10并  LG2600 maH

看着像18650的,核算单节电池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着像18650的,核算单节电池多少钱?

18650 LG2600mah 单节10块 C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