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关于SP3485E的使用问题

楼主(2020-04-11):
目前使用SP3485E这款片子,串口直连芯片,芯片AB输出直连外部端口,因为要与其他厂商的设备接入,故不敢增加终端电阻和上下拉电阻,目前A和B之间的有5%的概率小于0.2V门压,求问有啥好解决办法,或者这如何判断是否芯片质量问题

网友A:
应该还有个控制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有个控制脚吧

是的,有控制脚

网友B:
使用支持 Open Fail-Safe 的接口晶片, A B 懸空時不用理會,反正 RO 輸出高電平。

网友:
这个片子用了很多,很少损坏,不知道另外一个设备内部情况,就加强上下拉吧

网友:
加10K上下拉还算可以的

网友C:
怎么还在用3485这么老的型号,sp3072  sp3082价格也不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怎么还在用3485这么老的型号,sp3072  sp3082价格也不贵

怎么,3485不香吗? 比3072速度快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支持 Open Fail-Safe 的接口晶片, A B 懸空時不用理會,反正 RO 輸出高電平。

带这个的比较贵呀

网友:
加1K电阻,没问题的。不加或者加10K,经常会出错的。另外120R电阻一般不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3485不香吗? 比3072速度快多了吧。

高速的也有,SP3078
3485没有总线短路开路保护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带这个的比较贵呀

速度低于250Kbps的是, 用sp3072或者TI的兼容版本,短路开路保护,3.3V低电压工作
如果是5V的485,可以用SP3082,但我推荐你用TI的SN65HVD3082, 这个芯片变态到正品价格只有1块钱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速度低于250Kbps的是, 用sp3072或者TI的兼容版本,短路开路保护,3.3V低电压工作
如果是5V的485,可以用 ...

请教一下3082比之前的3485有什么优势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3082比之前的3485有什么优势啊,谢谢

传统max485或者max3485芯片,
当AB间电压差>0.2V,RO输出高电平;
当AB间电压差< -0.2V, RO输出低电平;
那么电压在 -0.2 ~ +0.2V之间,RO输出状态不确定。
当485总线短路或开路的时候,AB电压差就可能是0V,不确定状态造成设备工作异常

新一代带总线保护的485芯片, 只有当 AB间电压差< -0.2V RO才输出低电平,AB间压差> -40mV 就输出高电平
这样AB电压0V的时候,输出高电平。而UART的高电平表示总线空闲、无数据传输。
这样就是所谓“总线保护”的作用

网友F:
SP3485 也有 fail-safe 功能,datasheet page 7:
The receiver is equipped with a fail-safe feature
that guarantees the receiver output will be
in a HIGH state when the input is left unconnected.

网友:
学习了,看来后面可以用SN65系列试一试了,价格比SP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速度低于250Kbps的是, 用sp3072或者TI的兼容版本,短路开路保护,3.3V低电压工作
如果是5V的485,可以用 ...

有没有3.3V的推荐,同系列3.3V的在立创上看要3元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SP3485 也有 fail-safe 功能,datasheet page 7:
The receiver is equipped with a fail-safe feature
that ...

但是实际效果并不好,目前自己的全靠上下拉,保证产品稳定和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