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几个非隔离降压方案已验证直接使用,代替阻容降压,

楼主(2020-04-11):
如题<分享几个非隔离降压方案已验证直接使用,代替阻容降压,>

小电流非隔离

使用芯片的优点:
功耗低,
有保护,
缺点:
成本高于阻容降压
体积略大与阻容降压

有更好的方案希望共同探讨一下

1.FSL306 空载我测试是0.18w(艾美特风扇大批量使用)

2.LNK306DN空载我测试是0.17w

3.MP157空载我测试是0.11w(某宝精力的智能插座使用方案)

阻容降压计算公式也上传一下(文档出自<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page=1#pid11315722>)

网友:
用过昂宝的OB2222,还不错,电感最好选温度高点的,当时一开始用普通电感,当把电感加热到70多度时电压会飘。具体可以问下FAE,让他们推荐一款。

网友:
非隔离方案,随便哪套做下来,物料成本都超过2块大洋的。谈不上替代阻容降压啊!

网友:
感谢 分享  替代阻容降压 电路芯片

网友:
可靠性是否大于阻容降压

网友(2020-11-10):
阻容输出功率不够吧

网友A:
这种非隔离方案,使用起来感觉心里怕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非隔离方案,使用起来感觉心里怕怕的

小家电有些就用这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家电有些就用这个

感谢分享!
很早以前用VIPER12A做过Buc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
很早以前用VIPER12A做过Buck

st的?          方便的话分享在这里

网友(2020-12-29):
引用 楼主:
st的?          方便的话分享在这里

抱歉,才看到消息,很久以前做的了,ST有资料,可以参考下:
https://www.st.com/resource/en/a ... icroelectronics.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