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家是否遇到过三态门的高阻态失效的情况?

楼主(2020-04-11):
我又来了,还是一样的电路。
之前的原帖: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1168-1-1.html
问题描述:通信电路测量时发现输入阻抗极低,以前以为是设计原因,现在测试发现与三态门有关
拆掉三态门后阻抗就恢复正常。三态门控制引脚是正确的拉高阻态状态,但对地却有一个小电阻,导致整体输入阻抗变低。

三态门的高阻态失效了???还是说另有原因?和PCB布线是否有关?请求坛友帮助

网友:
也许不是三态门失效,而是三态门管脚的钳位二极管起作用了.
大多数芯片IO口内都有钳位二极管,但是大多数也没画出来.

你这里应该是负压被钳位了,建议R5串联100nF电容.
L1上是交流信号.

网友:
有点晕,三态门出来的信号直接和另外一个信号连接在一起?
楼上的分析有道理,建议用示波器看看波形,是不是有明显的截断。

网友A:
三态门控制引脚?不就是那 /OE 引脚?!实在是看不懂?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态门控制引脚?不就是那 /OE 引脚?!实在是看不懂?呵呵~

确实是负半波消失了,加上电容好使。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