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阻抗匹配求大佬指点迷津!!!!

楼主(2020-04-11):
对于阻抗匹配我有几个问题。
一般信号源内阻小用串联电阻做阻抗匹配,接收端阻抗大,用并联电阻做阻抗匹配。
都提到匹配电阻要靠近器件。这样才能和器件看成一个整体,这里不明白多近才算近,有没有什么理论解释?
还要就是pcb上调节线宽做阻抗匹配和匹配电阻作用一样吗?
如果一样,那为什么有的应用挂一个电阻就行了,有的要精细到调pcb阻抗?还有pcb信号线阻抗调完,信号线和芯片接口的阻抗就一定匹配吗?

网友A:
为什么要用电阻匹配?数字电路么?

网友B:
楼主说的阻抗匹配是欧姆定理里面的阻抗  还是高频信号的特征阻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阻抗匹配是欧姆定理里面的阻抗  还是高频信号的特征阻抗?

我也没明白楼主说的是哪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阻抗匹配是欧姆定理里面的阻抗  还是高频信号的特征阻抗?

是特性阻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用电阻匹配?数字电路么?

高频数字电路中串小电阻做阻抗匹配,和485终端电阻做阻抗匹配,和网口差分线做pcb走线的阻抗匹配是一个理论吗,我也有点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