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比较器中的二极管的作用帮忙分析下

楼主(2020-04-11):
如图,这个二极管(D8)有什么用?这应该是个比较器电路吧。
大神们给个关键词,我去搜索一下~

网友:
像施密特比较器
http://baijiahao.baidu.com/s?id= ... r=spider&for=pc
自己分析一下输出为高电平的情况和输出低电平的情况.

网友:
迟滞比较器

楼主:
琢磨了几天后,发现这是运放的自锁电路。。。带自锁的比较器

网友:
q4控制电平为高,即q4短路时,op amp强制输出为负;
q4控制电平为低,即q4与该电路隔开,那么op amp保持原来的输出。即若op amp输出为高,自锁维持为高,若输出为低,r23//c18终会放完电。当然下面那根线的源阻抗多少对电路影响几何?
吐槽一下,这个电路的信号流程画的跟屎一样,强迫症看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