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调整nRF connect的UART波特率

楼主(2020-04-11):
一个蓝牙转UART的工具,手机用nRF connect连接上后可以与波特率为9600bps的正常通讯,但不能与其它波特率正常通讯,但在nRF connect中也找不到设置的菜单,请问大家有知道如何设置的吗?我用的nRF connect是4.19.0版本。

网友:
要在设备端修改波特率  nRF Connnect端是BLE和设备通行的  不涉及到波特率的问题

楼主:
但为什么我把设备设置为9600bps时nRF connect可以正常显示设备发来的文本,但把设备的波特率设为38400bps后显示的是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