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性价比高的流量卡推荐吗?用在导航上

楼主(2020-04-11):
如题 最好流量大些可以一次性买多少G的  最好不要每个月清零  那种很多流量用完为止的最好  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卡

网友A:
我在用的是9元,10G,30天。时间一到,剩余流量清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用的是9元,10G,30天。时间一到,剩余流量清零

我用的联通冰激凌卡   可以办理副卡 10元/卡/月   但是总感觉副卡用在这里大材小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在用的是9元,10G,30天。时间一到,剩余流量清零

用的是什么卡,什么套餐呢

网友:
我用的就是主卡 不限流量的套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什么卡,什么套餐呢

上网卡。不能打电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网卡。不能打电话

能给个链接或者详细名称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能给个链接或者详细名称吗

公众号进去看看

网友D:
我都是手机共享热点,手机装个Tasker,检测连到车机蓝牙时自动打开热点

网友:
副卡。紫薯补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都是手机共享热点,手机装个Tasker,检测连到车机蓝牙时自动打开热点

请问 Tasker具体是什么软件App?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公众号进去看看

你用了多久,流量是虚标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用了多久,流量是虚标的吗

用了一个月,流量应该是足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 Tasker具体是什么软件App?

名称就叫Tasker,顾名思义,就是可以自定义一些任务,可以设置触发条件,达到触发条件就自动执行

网友G:
物联网卡,1G一年2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G:
物联网卡,1G一年20元。

上周最后去办了副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