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去做emc实验,6kv的接触放电,有点虚

楼主(2020-04-11):
      从来没去做过emc实验,下周一被安排上了。按实验室推荐的做国标17626的其中4项,静电,群脉冲,辐射和抗扰度。2项加在电源输入上,静电机壳上,还有辐射(不太清楚)。
      设备是这样的,有一个金属结构的外壳,正面有一个玻璃面板后面放液晶屏。内部是220的交流电进来,通过金升阳的220转正负12的模块,里面还有stm32的单片机,12864的液晶屏,和模拟运算放大器。
      接地部分: 220的地是和线路板的地连在一起的,都连在机壳上。
      电源部分:220交流电,没做处理,也没接滤波器啥的,也没x电容,y电容,共模电感这些。单片机看门狗也没加。
      我找了一个比较粗的铜线(4平方)压了两个铜排,打算做实验的时候一端接到金属机壳上,一端接到实验室的大地上。
      我这样可行不?我也没啥底……

网友:
感觉难,希望好运吧……

网友A:
有模块怕个毛,好过很多了

网友B:
产品最终需要客户外壳让客户单独再接地吗?
esd的话 可以先不接铜排试一下,主板和外壳接地充分的话一般问题不大。
emc 不过的话可以把铜排接上DTU的地上面。
EFT 还是备着几个220v的抑制模块或者压敏电阻。
抗扰同上。
祝好运。

网友C:
我们接触12K,空气16K极限测试是必过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产品最终需要客户外壳让客户单独再接地吗?
esd的话 可以先不接铜排试一下,主板和外壳接地充分的话一般问 ...

现场安装的时候,设备有接地点,要求用户要接地的。周一的时候我再带几个电源滤波器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接触12K,空气16K极限测试是必过项

厉害厉害,等我下周好消息吧!

网友:
6kv稍微搞搞还是很容易过的,10KV以上还是比较头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模块怕个毛,好过很多了

不是没经验嘛

网友D:
整机的ESD好使比较好搞的,接地,不在乎一点成本加ESD器件都行。
你是没试过,芯片管脚上测试8kV接触放电,那要不过是真没办法。

网友:
金属机壳好过,地线接好,缝隙阻住。

网友:
你这个比较容易过的

网友:
别怕,多失败几次就习惯了

网友E:
没事,多掏点钱实验室多走几圈 就会过了。

网友F:
祝你好运,大概率过不了,到时会在AC-DC模块前端加滤波器等。你的EMC在哪单位做的?他们负责协助过吗?

网友:
6KV是比较常用的测试标准了

网友G:
静电应该是最不用担心的吧。电源进来不滤波,那就要看全看金升阳模块的NB程度了,不NB的话群脉冲和抗干扰比较难顶。辐射的话,没什么好说的,看你自己的PCB和连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祝你好运,大概率过不了,到时会在AC-DC模块前端加滤波器等。你的EMC在哪单位做的?他们负责协助过吗? ...

电子15所做的,不知道包过不,我们这边要是不过就降等级

楼主:
引用 网友G:
静电应该是最不用担心的吧。电源进来不滤波,那就要看全看金升阳模块的NB程度了,不NB的话群脉冲和抗干扰比 ...

嗯嗯,我带了几个金升阳的滤波器备着,不行的话,我就在火线和零线上,把滤波器焊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事,多掏点钱实验室多走几圈 就会过了。

这个我懂,估计是走这条路

网友:
6KV接触应该没事吧,大概15年前,AVR的MEGA169V做过17KV的接触静电测试,后来没再做更高的,因为旁边的专家脸色不太好看,我们的要求也是6KV接触

网友:
感觉应该不难,就算没过也比较好处理

网友(2020-06-12):
有没有后续,希望楼主能回来反馈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整机的ESD好使比较好搞的,接地,不在乎一点成本加ESD器件都行。
你是没试过,芯片管脚上测试8kV接触放电, ...

芯片管脚接触放电8KV,那基本就是看芯片本身了怎么样了,很多芯片只到4KV。 不行就只能加硬件复位。

网友H:
esd比较麻烦的是天线接口,我们每次都倒在天线的SMA插座上了 - -!

现在只找到一个办法就是用橡胶套将天线底座部分包严实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esd比较麻烦的是天线接口,我们每次都倒在天线的SMA插座上了 - -!

现在只找到一个办法就是用橡胶套将天线 ...

常见的设计,天线座是固定在外壳上的啊,外壳自己是导电的,根本不怕静电才对

网友:
只要条件允许,6KV还是较为容易办到的,搞过几次以后你就不虚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常见的设计,天线座是固定在外壳上的啊,外壳自己是导电的,根本不怕静电才对 ...

天线座是电路板的gnd

外壳是220v的大地,这俩不能连着的。  静电通过天线座进入电路板  容易死机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天线座是电路板的gnd

外壳是220v的大地,这俩不能连着的。  静电通过天线座进入电路板  容易死机重启 ...

可是,他们就得连着。。。。
你如何让天线座和保护地完全隔离?
不连是找死。。。。。

而且你就算做了隔离,用户现场接线的人也非常可能让天线的外壳和机柜的金属部分连接起来了,然后你的天线就被这样接了大地。
白隔离了。。。

网友:
请看这个帖子最后部分,我懒得重新解释了~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5235168&page=4

网友:
所有的金属外壳设备,除非有很特殊的理由,否则我的建议是一律让内部地接外壳。
这是最不容易出错的。
想想电脑机箱就明白了。
至于有天线什么的,基本上就不是建议了,而是被安规强制为必须让内部地接外壳。除非你有本事让整个天线的外壳金属部分全部做双重绝缘(何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