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003F3这货工作电压最低只能到2.95V啊

楼主(2020-04-11):
stm8s003F3这货工作电压最低只能到2.95V啊
低于这个电压会出什么乱子吗,还打算用2个1.5V的电池来供电,弄个遥控器,
这样供电是不是不可以啊,

网友:
1.5v的电池会有1.65v

网友:
考虑下锂电池

--------
STM8L系列电压低些

网友:
搞电池 你就要用  L 系列啊

网友:
要L系列

网友:
用STM8L吧,1.8V,多了DMA,12位ADC,比STM8S强多了。

网友:
显然不能这么设计,电池供电的设备要考虑到电池接近耗尽时也能工作,一般3V的得2V能工作,6V的得4V能工作。

网友:
就这样的,那你只能换个型号了。

网友:
升压再降压就行了

网友:
内部LVD 是2.95 V,低于这个电压会无法工作,

网友:
还要考虑用户可能会用充电池,电压才1.2V一节,必须要用L系列的。

楼主:
我是看这货便宜才用他的,带L的有1.5RMB左右20PIN SSOP的MCU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看这货便宜才用他的,带L的有1.5RMB左右20PIN SSOP的MCU吗

stm8l051 2块出头

网友A:
只要ST的没有什么余地。不妨考虑兼容的,如新唐的N76E003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ST的没有什么余地。不妨考虑兼容的,如新唐的N76E003

N76e003好像最低也是2.4还是2.5吧?

网友:
看看华大的可能有

楼主:
看一下,现在国产的MCU遍地开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