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倍福IO模块上这种连接器在哪儿能找到

楼主(2020-04-11):
在倍福的远程IO模块上看到了模块间的连接是通过下图这种连接器拼接起来的,请教大家是否知道生产厂家?先谢谢大家。
图片中画红框的部分,正面和背面的金属触点不是直接连通的,相当于正面的信号通过金属弹片进入PCB,背面的金属触点连接的是PCB上其他的信号。

网友A:
楼主,这个是定制件的,而且整套倍福有专利的。但是现在专利过期了,国内有仿制的了。宁波高松电子做这个,就他们一家,他们都是整套外壳卖,不知道会不会单独卖连接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是定制件的,而且整套倍福有专利的。但是现在专利过期了,国内有仿制的了。宁波高松电子做这个, ...

谢谢,看了下他们官网并没有具体资料。

另外,台湾町洋有类似的总线,是导轨模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是定制件的,而且整套倍福有专利的。但是现在专利过期了,国内有仿制的了。宁波高松电子做这个, ...

高松电子好像改名叫高正了吧?离我们公司不远。这边做连接器的有好几家,包括我们。生意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看了下他们官网并没有具体资料。

另外,台湾町洋有类似的总线,是导轨模式的。 ...

他们有的,我这里有他们的样品,只是我们后面没用他们的方案,不适合我们,我们自己重新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