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环境下使用atof()问题请教

楼主(2020-04-11):
如题,IAR FOR 51环境,用的CC2541,使用atof()将一个字符串“3449.2099”输入到一个double型变量中,结果发现小数点最后一位变成了71,输出结果为3.44920971E+3 ,是编译器导致的问题吗。。

网友A:
由电脑的设计原理导致的。 二进制PC永远无法完美的表示所有小数。   如果你过于纠结超高精度计算,建议可以自己写算法或FPGA等自己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电脑的设计原理导致的。 二进制PC永远无法完美的表示所有小数。   如果你过于纠结超高精度计算,建议可以 ...

double型是32位的,存储这个小数没问题呀,为什么最后一位小数值会改变呢。

网友:
0.1用二进制是无法精确表示的,0.125就可以

网友:
误差问题,比如2.2转换为二进制,因为在小数转换二进制表示的时候,0.2*2取0,0.4*2取0,0.8*2取1,0.6*2取1,0.2*2取0,这样,小数部分总不能是0,而如果用二进制浮点表示2.25,就不会有误差问题(因为乘两次小数部分就刚好是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