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除了一年一换的免费ssl证书,还有什么便宜方便的证书?

楼主(2020-04-11):
RT,https的证书,便宜又能长期使用的

网友A:
let's encrypt, 3 個月一簽,每次簽也很方便 調用一個  renew 命令即可,也可以用腳本自動 renew,不過每次 renew 都要把服務器程序譬如 Apache 關一下。

我今天剛 renew,這幾天第二次收到郵件提醒,還有 10 天過期。

let's encrypt 一個證書可以包含很多域名挺方便。
當然,主要看中的是它是免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t's encrypt, 3 個月一簽,每次簽也很方便 調用一個  renew 命令即可,也可以用腳本自動 renew,不過每次 ...

万网的那个一年一换

网友:
最近也是被这个证书搞了好几天

网友B:
letsencrypt,支持泛域名,3个月有效期,配置好以后续期是完全自动化的,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tsencrypt,支持泛域名,3个月有效期,配置好以后续期是完全自动化的,省心。 ...

怎样玩的专家?win环境能这样玩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样玩的专家?win环境能这样玩吗?

這是首次申請證書的命令,如果日後想增加,只要重新執行一下這條命令添加更多域名就可以,如果僅僅續約,只要執行 certbot renew 就可以了。
(certbot 是 letsencrypt 的配套軟件,可以官網下載,也可以用 linux 的包管理器安裝)
certbot 軟件會在本服務器啓動 https 的端口,並讓 letsencrypt 發數據到你申請的域名,如果能正確通信,就表示你擁有這些域名,就可以成功申請證書。
(所以執行命令的時候要關掉佔用 https 的程序,譬如 Apache)

用 certbot 申請證書比在網頁上點來點去方便多了,還能寫腳本自動化續約。
win10 的話不是可以跑 linux 程序嗎?你也可以試試,實在不行可以在虛擬機中操作,網卡橋接一下。

dukelec ~ # certbot certonly --standalone -d dukelec.com -d www.dukelec.com -d d-l.io -d www.d-l.io -d blog.dukelec.com -d blog.d-l.io -d p.d-l.io -d e.d-l.io
Saving debug log to /var/log/letsencrypt/letsencrypt.log
Plugins selected: Authenticator standalone, Installer Non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ou have an existing certificate that contains a portion of the domains you
requested (ref: /etc/letsencrypt/renewal/dukelec.com.conf)

It contains these names: dukelec.com, blog.d-l.io, blog.dukelec.com, d-l.io,
p.d-l.io, www.d-l.io, www.dukelec.com

You requested these names for the new certificate: dukelec.com, www.dukelec.com,
d-l.io, www.d-l.io, blog.dukelec.com, blog.d-l.io, p.d-l.io, e.d-l.io.

Do you want to expand and replace this existing certificate with the new
certificat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pand/(C)ancel: E
Renewing an existing certificate
Performing the following challenges:
http-01 challenge for e.d-l.io
Waiting for verification...
Cleaning up challenges

IMPORTANT NOTES:
- Congratulations! Your certificate and chain have been saved at:
   /etc/letsencrypt/live/dukelec.com/fullchain.pem
   Your key file has been saved at:
   /etc/letsencrypt/live/dukelec.com/privkey.pem
   Your cert will expire on 2020-01-31. To obtain a new or tweaked
   version of this certificate in the future, simply run certbot
   again. To non-interactively renew *all* of your certificates, run
   "certbot renew"
- If you like Certbot, please consider supporting our work by:

   Donating to ISRG / Let's Encrypt:   https://letsencrypt.org/donate
   Donating to EFF:                    https://eff.org/donate-le

楼主:
如果在win server也有这种就好了………有空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