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调用JlinkARM.dll下载时,如何隐藏DLL的进度对话框?

楼主(2020-04-11):
    由于SEGGER公司未公开JLinkARM.dll调用接口, 通过坛友之前的帖子和网上零零散散的资料,终于实现了对STM32芯片进行烧录和自定义加密算法数据写入。

但目前遇到如下图的问题, 调用JLINK_WriteU16或JLINK_WriteMem等函数进行写数据时,均会弹出JLinkARM.dll自身的进度条对话框,这与自己软件的进度条冲突。

而 Keil 软件和 JFlash  下载却不会弹出 JLinkARM.dll 的进度对话框。不知道是哪个接口函数可以控制该进度条的隐藏和显示。

网友:
我的IAR会显示进度条的

网友A:
网上下载个【DLL导出函数表】查看工具,看下有哪几个函数可以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下载个【DLL导出函数表】查看工具,看下有哪几个函数可以调用,

函数列表容易导出, 但无法看到函数的参数以及各参数的作用, 基本只能靠猜测, 目前初步猜测可能是函数是:JLINK_DIALOG_Configure, 但无法得知调用参数,各种尝试都未成功。

以下是导出的部分函数(编辑原因:由于函数太多,完整的函数列表见附件),也给有需要的坛友:

网友B:
可以尝试OpenOCD连接Jlink,至少是开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尝试OpenOCD连接Jlink,至少是开源的

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
IAR 也是会显示进度条。关注一下。

网友B:
看了下Pylink的代码,不太像楼主要的功能,但跟Dialog相关的就这个函数。

    def disable_dialog_boxes(self):
        """Disables showing dialog boxes on certain methods.
        Note:
          Dialog boxes only appear on Windows platforms.
        Warning:
          This has the effect of also silencing dialog boxes that appear when
          updating firmware / to confirm updating firmware.
        Dialog boxes will be shown for a brief period of time (approximately
        five seconds), before being automatically hidden, and the default
        option chosen.
        Args:
          self (JLink): the ``JLink`` instance
        Returns:
          ``None``
        """
        self.exec_command('SilentUpdateFW')
        self.exec_command('SuppressInfoUpdateFW')
        self.exec_command('SetBatchMode = 1')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Pylink的代码,不太像楼主要的功能,但跟Dialog相关的就这个函数。

谢谢哈, Pylink 的代码能传上来我研究下吗?

网友C(2020-06-30):
搞定了没  你用的是什么软件C# 还是

网友:
实在不行就查找窗口然后隐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定了没  你用的是什么软件C# 还是

最后没管它了,只好放弃自己的进度条,用这个弹窗的进度条。 我使用的是C++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后没管它了,只好放弃自己的进度条,用这个弹窗的进度条。 我使用的是C++ ...

能否把你的资料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否把你的资料发出来

本坛已经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料,可以自行搜索下关键字:jlinkarm,我就不重复发了。我觉得以下这个最有参考价值,虽然是python的,可以自己转成想要的编程语言: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inkarm&mobile=2

网友(2021-05-18):
大神,能把调用JLinkARM烧录固件的代码发给我参考参考吗?

网友:
有一种变通的处理方法,是将该进度条移动到屏幕外面。然后就看不见了。
我以前用一个软件就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坛已经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料,可以自行搜索下关键字:jlinkarm,我就不重复发了。我觉得以下这个最有参考 ...

我正在做上位机的开发,在调用JLinkARM烧录固件遇到问题?能不能把代码资料给我看下。跪谢。。。。

网友:
STLINK有SDK的,比JLINK方便多了.OPENOCD也可以,我用命令行模式测试过OPENOCD可以下载,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