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红红外热释传感器对坐着的人体检测效果

楼主(2020-04-11):
现在需要检测塔吊控制室里有没有人,驾驶室挺小的,也就4平方米吧,中间位置有个座椅,司机坐在那控制操纵杆,现在就是想检测一下驾驶室里有没有人,

刚才看到有帖子说,这种红外热释传感器无法检测静止的人体,那么,塔吊司机坐在座位上,肯定会时不时转转头,动动胳膊之类的,像这种小动作,能检测出来吗?

网友:
可以的,滤波时间要长点吧。会有一动不动的可能性

网友:
无法检测禁止人体,招手、摇头、人体移动等肢体动作可以检测出来

网友A:
PIR 仅仅适合侦测运动的热源,配合菲涅尔透镜。检测坐着的人,可以用热堆,搜下村田官网对应型号,有高端空调上用上了的呢。

网友B:
可以让传感器或者透镜动起来

网友:
坐椅上装个开关,装个摄像头都可以解决。

网友:
77G微波雷达

网友:
2.4就够了

网友:
缓慢变化很难检测。
这也看你的算法行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IR 仅仅适合侦测运动的热源,配合菲涅尔透镜。检测坐着的人,可以用热堆,搜下村田官网对应型号,有高端空 ...

请教个问题:当环境温度与人体温度接近的时候还可以检测的到吗?

网友:
环境温度接近人体温度,就检测不到。如果温度条件合适,结合开关门操作,还是比较容易或得比较好的检测效果的。总之尽可能的增加传感器,综合各种条件来做判断。

网友:
在座椅上装个 Loadcell 或压力开关啥的估计也能检测。

网友:
还有可在座椅正上方装个超声波 或 TOF 等测距传感器估计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个问题:当环境温度与人体温度接近的时候还可以检测的到吗?

灵敏度会下降很多。
所以我们在罗格朗Legrand做Occupancy Sensor时,针对东南亚市场,做一款低端灯控,花费了很多时间,权衡了Sensitivity vs 误触发。

网友A:
晚点来翻下上灰的移动硬盘,寻下之前累积的一些PIR有关资料,之前读PKI/muRata文档,收获最多。
刚搜了下,资料少了很多,应该这个事业部被砍掉了一些资源所致。

https://www.murata.com/zh-cn/products/sensor/infrared
https://www.murata.com/zh-CN/sea ... sors&realtime=1
红外线传感器的检测距离是多少?
https://www.murata.com/zh-cn/apps/smarthome/human

网友:
装一个反射开关吧 ,有人的时候,反射回去。

网友D:
这个简单,可以用PCR雷达传感器,通过测微动或者测距的方式来检测,优点就是准确,抗干扰强(频率60GHZ),缺点就是贵,要好几十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简单,可以用PCR雷达传感器,通过测微动或者测距的方式来检测,优点就是准确,抗干扰强(频率60GHZ), ...

好几十块钱也值啊,有空的话帮我找个靠谱的taobao_ur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晚点来翻下上灰的移动硬盘,寻下之前累积的一些PIR有关资料,之前读PKI/muRata文档,收获最多。
刚搜了下, ...

环境温与人体温 的最小差,这个最后你们做到多少度

网友:
用24G雷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让传感器或者透镜动起来

没这个必要,只要是醒着的人 不可能一动不动的。  除非睡着了 ,如果睡着了相信也是需要报警提醒的吧 - -!

我觉得用这玩意更需要解决的事白天红外光干扰的问题

网友E:
我们有做静止人体检测模块的,用24G雷达做的,躺着睡觉不动都可以检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有做静止人体检测模块的,用24G雷达做的,躺着睡觉不动都可以检测到

买的成品24G模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简单,可以用PCR雷达传感器,通过测微动或者测距的方式来检测,优点就是准确,抗干扰强(频率60GHZ), ...

几十块的?哪个型号可以做到几十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的成品24G模块吗?

不是,自己做的毫米波雷达模块,专门用于人体活体检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