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PADS VX2.7 or Xpedition VX.2.7含谢谢

楼主(2020-04-12):
PADS VX2.7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PhMLPCfNK0Xv5hJgSJQqA
提取码:hdt6

Xpedition VX.2.7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oIJjPlufEIVUy9DsKp7Wuw
提取码:ydbq

1.双击 getLicense.bat 生成license.txt
2. 双击安装包setup.exe文件;等待软件安装完成;建议不要装服务端。
3.复制 “EEVX.2.7”覆盖安装目录

* 如果一直弹窗信息请执行"一直弹出ByYLYN信息请执行.bat"

网友:
该版本器件规则优先级能设置成比默认高吗?

网友A:
谢谢分享。请问Pads是Standard版还是Pro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请问Pads是Standard版还是Pro版?

"谢谢"基本通用2.7;你可自行下载其它版本
分享版本也是网友提供给我的;让其处理下"谢谢"而已

网友:
这么快就有2.7了,谢谢转发

网友:
Featured Highlights:

Usability enhancements to schematic capture.
New ‘Drag-and-Drop’ feature from PartQuest simplifies part selection and placement.
Routing enhancements for route tuning, partial route editing and pin swaps.
Sequential part placement of multiple parts in during layout.
New interactive test point auditing and placement capabilities.
Visualization enhancements.     and much more!

网友:
感谢哦,虽然用 kicad 了,pads 成了回忆,一种情怀。

网友:
我一直没有速度,无法下下来。感谢分享…

网友B:
VX2.4版本不能灌铜铺地,有谁遇到一样的问题吗?

网友:
6G and 7G, it is huge in size.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X2.4版本不能灌铜铺地,有谁遇到一样的问题吗?

2.4没遇到这种bug,应该是你的设置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4没遇到这种bug,应该是你的设置问题吧。

当我画好板,最后一步是铺地,我在工具条里选择灌铜,然后想右键选择矩形,但是右键没反应,不管右键,直接画也没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基本通用2.7;你可自行下载其它版本
分享版本也是网友提供给我的;让其处理下"谢谢"而已 ...

看不懂,是以后不分Standard版和Pro版?合成为一个版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VX2.4版本不能灌铜铺地,有谁遇到一样的问题吗?

在router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我画好板,最后一步是铺地,我在工具条里选择灌铜,然后想右键选择矩形,但是右键没反应,不管右键,直 ...

图纸发上来,我试试。

网友:
谢谢,先保存下。

网友:
谢谢!!还在用2.1的

网友:
以前不了解Xpedition 与 PADS的不兼容,用pads打开Xpedition的项目,一堆的错误。只有分别装Xpedition 和 PADS。

网友:
已安装,谢谢。
不求最好,但求最新。

网友:
和谐工具已经失效,只到2.6版本,新版居然能欺骗和谐工具

网友D:
劝别用高版本,我用vx2.6,导出9.5版本的asc给嘉立创竟然不能填充铺铜, 9.5导出asc就可以填充,导致我做回来的地全部没联通,直接报废,妈卖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劝别用高版本,我用vx2.6,导出9.5版本的asc给嘉立创竟然不能填充铺铜, 9.5导出asc就可以填充,导致我做回来的 ...

这个你不能怪软件了;这是你自己的问题...

网友:
顺便问下:mentor 新版本一直都是打不开老版本的吗

网友(2020-06-07):
有坛友安装过了吗?   3.复制 “PADSVX.2.7”覆盖安装目录   这一步该替换哪些文件?

网友(2020-09-04):
引用 网友D:
劝别用高版本,我用vx2.6,导出9.5版本的asc给嘉立创竟然不能填充铺铜, 9.5导出asc就可以填充,导致我做回来的 ...

你的铺铜有嵌套吧,9.5不支持这个功能,生产用的文件,建议还是出gerber。

网友:
有哪位坛友安装成功了吗?

网友:
为何我安装好了,一按键盘vx2.7就没有响应了?

网友:
不求最好,但求最新。

网友:
安装成功后,能完美使用吗?

网友:
有没有安装后并使用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