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占用C盘越来越多,如何清理呢?

楼主(2020-04-12):
C盘80G的空间竟然要不够用了。软件平时都安装在别的盘,SB WIN10仍然保留了越用越大,越用越臃肿的传统技能?

网友:
我也在愁呢,如果冻住的话装新软件会有问题,不管的话只能半年或者一年重装一次

网友:
250G的C盘,我都不够用了,以后还是用512G SSD做系统盘吧

网友:
80G明显不够,我1T的SSD, C盘分了384G,还是不太够用,下次换电脑,要2T起了.

网友:
dism++
+1
这软件楼主你值得一试:http://www.chuyu.me/zh-Hans/index.html

楼主:
微信的聊天文件也存储在C盘,占用的空间挺大,这个得清理。

网友:
快成月经贴了。

Dism++

6楼链接

下载下来,根据你的系统,运行 Dism++x64.exe 或 Dism++x86.exe,或Dism++ARM64.exe。

进去之后,选中你的系统盘,然后左边导航栏,常用工具-空间回收-右边每一个大项都全选中,点最右下角清理按钮。接下来就等,比较耗时,中间explorer要重启一次,就清理完了。

网友:
C:\Windows\LiveKernelReports,清理其中dmp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微信的聊天文件也存储在C盘,占用的空间挺大,这个得清理。

微信的聊天文件放在我的文档下面的,我都是设置这个路径到D盘,这样重装系统也不需要备份微信聊天记录了

网友:
C盘,右键,磁盘清理;若不是SSD,再执行碎片整理。

网友:
  来个更狠的,,装好系统和常用软件后,,,再硬件备份一个硬盘,,,那天觉得win臃肿了,直接换硬盘,,,哈哈哈

网友:
512的硬盘已经分一半给C了再不够只能全给C了再加一块512的了,现在的软件真无语动不动几个G。

网友:
35G的C盘表示还有10多G,主要是我的文档和桌面放到其他盘,以后重装系统重新设定路径即可,什么东西都不丢,C盘只有系统和程序而已

网友A:
180天重装一次系统,软件除了安装才能用的都使用绿化版,用户文件统一转移到非系统盘,微信,特别是微信,首次使用一定要把用户目录转移走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0天重装一次系统,软件除了安装才能用的都使用绿化版,用户文件统一转移到非系统盘,微信,特别是微信, ...

微信选择不保存聊天记录和文件,就可以免除清理文件的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