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罩机的控制板有没有现成而且比较通用的,朋友想做机器

楼主(2020-04-12):
朋友做机加工的,想做口罩机。

朋友问我能不能把口罩机控制板做出来,说看过别人机器挺简单的。
但我连口罩机都没见过,我可不敢随便拍胸口说简单,于是跟他说买现成的得了,我不熟悉机械控制。

他口罩机图纸是怎样的,我不清楚,但作为个外行,我是觉得口罩机又不统一结构,控制板不一定能有通用的。
不过如果有通用的,就买几块给他试试。

网友:
现在还有人想做口罩机?还有那么抢手吗?

网友:
目前都是PLC架构

楼主:
一般要输入些什么信号,控制些什么设备呢?
电机应该没几个吧,伺服还是步进电机呢?

网友A:
先搞定超声波焊接设备的货源再决定也不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搞定超声波焊接设备的货源再决定也不迟

我昨天已经跟朋友灌输了超声波焊接机器二手都上万的信息了

网友:
三菱fx系列PLC都卖脱销了,让我们做其他设备的情何以堪,超声波15KHZ 2600W现货都炒到10W+了,等板子做出来,黄花菜都凉了,网上有图纸和PLC程序整套销售的,回来改改也可以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昨天已经跟朋友灌输了超声波焊接机器二手都上万的信息了

我道听途说的信息是:

整机新的7W+,二手至少3W+

换能器的陶瓷片,能生产的公司很少,产能也低,我知道的公司货源被管制了,有关系拿到货的价格也是10倍

网友B:
朋友圈已经有人提,口罩机项目还是见好就收。感觉很快会过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道听途说的信息是:

整机新的7W+,二手至少3W+

没那么高。新机带振子4万+,有要的吗

网友:
以当下的利润,成本上挂个树莓派都可以接受吧。不应追求速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圈已经有人提,口罩机项目还是见好就收。感觉很快会过剩。。。

我朋友想得简单,自己有机加工设备,觉得可以随便就做出来卖

网友:
想快就用plc,找个会用plc的电工就可以了。还搞啥电路板!
不差那几个钱!

网友C:
接盘机,当年光伏,新能源车教训还不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盘机,当年光伏,新能源车教训还不够吗

  杀死-II   只要还在肆虐,就算是刚需      因股票跳楼的人多了去,君不见前仆后继的韭菜入场  ????

网友:
非标的,估计一板很难通用,用PLC去解决这个应该更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搞定超声波焊接设备的货源再决定也不迟

非常赞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朋友想得简单,自己有机加工设备,觉得可以随便就做出来卖

想的简单了

网友:
太后知后觉了吧?
等他机器研发出来口罩还有生意?

网友:
目前已经踩在口罩机的坑里了

网友:
正在往口罩机里面跳的路过。主功超声机电源箱。

网友:
现在平面口罩已经产能过剩,要做n95的

网友D:
朋友圈已经有口罩机了,所以,应该是晚了

网友:
楼主第一步要搞定超声波机器跟换成器
剩下的一代机网上很多现成的BOM和图纸,基本都是信捷和三菱的PLC做控制。
其于的比较简单。

网友:
直接买个国产PLC得了,还整什么电路板

网友:
一看就是精度细算好算盘的,这种人在目前行情下大多是个接盘侠

网友:
呼吸机搞得不多。口罩机到处都有了。

网友:
正在搞,一拖二,信捷的PLC,大杂烩~

网友:
现在外面有大量口罩机现在急需大量接盘侠。。。
想做口罩,中间坑很多,能搞定的人早就发了。现在开始的,会被反复割的。。熔喷布原料割,认证割,渠道割。堪称千刀万剐。。

网友:
刚有疫情的时候 应该开始做 现在晚了吧

网友:
Mcu  搞搞就行了,哪有那么复杂

网友:
现在货源不好买           是做N95还是平面

网友:
基本都是PLC架构,另外现在做已经晚了吧

网友:
主要还是超声波焊接机,这玩意故障多,货紧俏

网友:
现在才做有点晚了吧!国内基本够用,国外某些人嫌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朋友圈已经有口罩机了,所以,应该是晚了

是的,我朋友圈也出现卖口罩机的了,说明不是那么抢手了

网友:
朋友圈卖口罩机100+万一台

网友:
也有开始出租机子代加工,来料加工,口罩机这波过了

网友E:
问你朋友有A轴吗?做这个口罩机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你朋友有A轴吗?做这个口罩机配件。

他这些天就在替人加工这个,所以动心想做整机。

网友:
现在才进入会不会太慢了

网友:
没有专业人,调试非常麻烦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他这些天就在替人加工这个,所以动心想做整机。

这个是出片机上用的刀头,出片机特简单,一个电机加个调速器,剩下一个15K的超声波,这个我有,刚搞出来

网友:
PLC?想多了,哪来的PLC啊,出片机上连PLC都没有

网友:
估计很快就有通用的了

网友:
现在有好多半道出来做的,出片机电器只有一个变频和超声波,好点的加个静电消除器,加个计数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你朋友有A轴吗?做这个口罩机配件。

这个东西现在也是相当值钱

网友:
我有做脱机运动控制器,2月初有客户找我下单100套也是做口罩,但是元件供应商都不开工,没法生产,现在要随时有,需要的可以私信我,坛友就便宜点吧,750一套,包括加工编辑程序的上位机,六轴输出,IO18进,24出。

网友:
我有个朋友做连续N95口罩机,就是两个棍子压出熔喷布口罩要缝合的外形,有个超声点焊机压耳朵带和缝合最后口罩/鼻梁带;根本不需要PLC,估计你说的是普通一次性口罩连续生产线要这些控制装置;

网友:
打片机部分不需要plc就能用,纯机械的。焊耳带的需要控制,有n个气缸。一颗mcu搞定。

网友:
热溶接,不必钉死在超声点焊一条道中......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出片机上用的刀头,出片机特简单,一个电机加个调速器,剩下一个15K的超声波,这个我有,刚搞出来{ ...

朋友你在哪?这个刀头多少一个?前两天刚被这个弄得焦头烂额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朋友你在哪?这个刀头多少一个?前两天刚被这个弄得焦头烂额

江苏常州,这刀头贵的,价格在这不好说,没太在意过这个,但要找资源可以找到,下面的模头也一样重要,材料,热处理都有讲究